实现无线模拟器

楼主(2017-01-18):
看到好多模友都实现了无线模拟器(鉴借各位大神的方法),看得心里痒痒的,这不一收到接收就开搞!有几个前期条件:
1、接收必须支持PPM模式,(遥控一般都支持,但不一定都能发射PPM信号)
2、模拟器有线使用正常;
硬件:
模拟器加密狗、三芯电线(舵机或者电调BEC连接线)带有PPM输出的接收

连接方式:
红色线:连接USB输出的正极(背面好焊一些)
黑色线:连接USB输出负极(可以直接连接在USB外壳上)
白色线:连接信号线,也就是3.5插座的顶端

转换成PPM输出,可以正常使用了,连接在大电视上玩很爽,可以摆脱线的困扰!

网友A:
试试天地飞。华科尔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天地飞。华科尔行不行

只要能PPM输出的都可以!
方法一样!

网友:
带线练模拟确实不方便,这个很好! 哈哈

网友:
不能输出ppm的,淘宝上买个模块,很便宜

网友B:
这样会比插线的费电,因为遥控器在接出PPM信号的时候是会自动关闭射频电路的

网友C:
h华科尔接受有PPM插口吗

网友:
华科尔的接收好像都不支持PPM的   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h华科尔接受有PPM插口吗

看接收机如果有PPM模式,那应该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比插线的费电,因为遥控器在接出PPM信号的时候是会自动关闭射频电路的

就是,相当于正常飞行,不过现在都是锂电或镍氢充电电池,用完了再冲,
还会有一定辐射!

网友D:
用r6dsm岂不是更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r6dsm岂不是更小巧

对对的,完全没有问题,O(∩_∩)O~

网友:
我的天地飞改了,不行呢

网友E:
有辐射杀精

网友:
我的天地飞用不了

楼主:
接收机发个图片看看,天9还是?

楼主:
接收机是否支持PPM输出?
模拟器加密狗应该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