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二电池拆解,全体没压复活帖

楼主(2017-01-18):
大疆精灵二的电池带暗扣,

大家可能会拆的稀巴烂,本人摸索出来了最完美拆壳子方法

《嘿嘿嘿嘿我自己觉得拆的还行吧》

下面开始啦

首先一块精灵二电池,几把平口螺丝刀《一字螺丝刀》

楼主:
为了节省发帖时间,我提前拆好的

楼主:
我们先把头给去掉,用手试着摆动几下头,有胶水的送送胶水,暗扣也可以松一点的,想办法用手把宽的这个面弄起来一个扣子,然后用一只手顶住,别让他回来了,再用一只手螺丝刀,顺时针一个一个的起卡扣,到最后两个的时候应该就在侧面的两个了,用手一搬就可以把头完美去掉

楼主:
下面电池就变成无头的了

楼主:
我们开始下一部,拆最难拆的有暗扣的,

先从屁股开始啦

如图所示,先用手指按一下分清卡扣位置,平口螺丝刀中间斜着下刀,网一个方向边推边俏,另一个方向也是这样,

楼主:
然后就是头,需要先用螺丝刀把胶水俏松动

楼主:
下面就是两侧了,从口子开始,如图所示,老规矩,找对上下卡扣,螺丝刀斜着进去,

楼主:
然后我就拆开了,是不是很简单啊

楼主:
电芯鼓包的你们就可以换电芯了,两并三串,而且手头没有测量工具的,电芯拆下来的时候能看到身上的标签有正负极哦,

关于电芯全体没压的随便找个三s电池,并连一下,电池灯亮起就可以用大疆精灵电池充电器充了,不保证这方法一定,百分百能治好你的电池哦!不过有冻手能力的小伙伴可以试试,

楼主:
没人看吗

楼主:
记得看帖帮顶一下哈

楼主:
都没人帮顶一下啊

网友A:
不是智能电池吗?断电会锁的

网友B:
我都用A6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

(⊙o⊙)…,等我有空再发一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智能电池吗?断电会锁的

(⊙o⊙)…,

网友D:
平衡充在电池里面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们先把头给去掉,用手试着摆动几下头,有胶水的送送胶水,暗扣也可以松一点的,想办法用手把宽的这个面弄 ...

断电不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衡充在电池里面吗?

(⊙o⊙)…,这是我自己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用A6充

我用A9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电不锁吗

(⊙o⊙)…

网友F:
用视频就容易看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o⊙)…,等我有空再发一个视频

期待

网友D:
引用 楼主:
(⊙o⊙)…,这是我自己加的,

我的意思是大疆的平衡充在什么地方。本来没有吗?

网友G:
比较好的经验贴,还可以使用拆手机的尼龙起子不伤外壳,基本能做到无痕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比较好的经验贴,还可以使用拆手机的尼龙起子不伤外壳,基本能做到无痕拆机。

都是用的身边的随手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大疆的平衡充在什么地方。本来没有吗?

电池内置充电器,介入电源就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

改天一定补上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很细心

我也是拆多了拆出来的一点点小窍门,就迫不及待的分享给大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很细心

网友H:
哇,你是修电池的还是修无人机的?问一个问题:我的平衡充不能充平衡了,6S的电池总是第一节过充,最后一节充不满。是电池有毛病了还是充电器坏了?现在有一个电池的第一节都充鼓了,还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哇,你是修电池的还是修无人机的?问一个问题:我的平衡充不能充平衡了,6S的电池总是第一节过充,最后一 ...

(⊙o⊙)…,哥们电池来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哇,你是修电池的还是修无人机的?问一个问题:我的平衡充不能充平衡了,6S的电池总是第一节过充,最后一 ...

还有充电器的图片,原因很好排查,我觉得十有八九是充电器问题,你也可以换个电池充一下看看,不行就换个充电器充你这个电池,还有,你的充电器不会是简易充吧?,上个图片,电池也来一个图片看看,

楼主:
还一个办法,用放电器把电芯放到3.7v再充,……我觉得你要排查一下哈!电池正常平衡冲充电是不会两头的这样的,请问你的电池两头的没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哇,你是修电池的还是修无人机的?问一个问题:我的平衡充不能充平衡了,6S的电池总是第一节过充,最后一 ...

(⊙o⊙)…,不好意思哈没看认真你的问题,我刚才又重新认真看了,问题说有一块,可见你充的好多块都是这种问题,那么好了,充电器问题,尝试一下设置有没有什么问题,还不行就要换充电器了,个人参考意见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内置充电器,介入电源就能工作

我有这种电池能改成平衡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充电器的图片,原因很好排查,我觉得十有八九是充电器问题,你也可以换个电池充一下看看,不行就换个 ...

回头拍个图片。换电池也一样,不是简易的。用平衡充时,总是第一节过充,可达4.3或4.4V以上,最后一节充到3.9V左右就提示错误。

在宝上找的图片。就是这个。

网友H:
换个太贵了,估计是充电器哪里有毛病了,能修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分享……

献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这种电池能改成平衡充吗?

可以用平衡冲充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池内置充电器,介入电源就能工作

是什么样的,有照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样的,有照片没有。

电池内置的电路板就是充电器,能平衡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智能电池吗?断电会锁的

我都换个电芯了,然而,这都不是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视频就容易看明白了

关键是我自己没法拍啊

楼主:
应该是充电器问题了,总不能每个电池都有问题吧!这个充电器我用过,很方便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个太贵了,估计是充电器哪里有毛病了,能修好吗

这个我没拆过啊!而且这种智能充电器感觉不好修理,你想想,可能硬件问题导致你的两头不平中间平,也有可能是设置问题,这个充电器貌似有恢复出厂设置,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样的,有照片没有。

照片楼上有哦

网友J:
某普原来做过这个,后来被和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某普原来做过这个,后来被和谐了

(⊙o⊙)…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谢谢你点赞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视频就容易看明白了

俺不会啊!怎么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o⊙)…,这是我自己加的,

电池里面的平衡充能拍个清楚些的照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里面的平衡充能拍个清楚些的照片吗

我上面有特写照片的,放大就可以了

网友:
顶好帖
多学点知识,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2017-02-21):
学点知识

网友:
感谢分享,我有个精灵2电池就是鼓包了,其中一个电芯电压偏低,用也不是,扔那也浪费,不知能不能修好

网友(2019-02-08):
包裹到最后就是一块锂电芯

网友(2020-02-24):
按楼主图示方法,很顺利拆开了

网友:
按楼主图示拆下来了,还没有损伤,挺好的

拆开了

拆开了

网友(2020-03-29):
我的电池太久没玩 现在按开关都不亮灯了!测电压  几乎为0v,想问问换电芯可否?换了电芯板会锁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