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大家的futaba 遥控器

楼主(2017-01-18):
今天无意中发现futaba 遥控器(日本手)控的油门操纵杆上下不能到刻度的最低位和最高位,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今天拆了控,取出2个油门限位片,发现电路板有个多余的接口不知道是连接什么用的?

网友:
18sz对吧,新的对吧,它里面有一个油门限位块,需要自己拆

网友:
拆掉以后重新校准摇杆行程

网友:
同样的。楼主放心吧。反正我没管这个不能放到最低最高刻度。

网友:
短油门行程  想改正常的,打开控  里面有限位块  拆掉后 在控里校准下行程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短油门改长油门多吗,两者在实际使用中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短油门改长油门多吗,两者在实际使用中有什么影响?

我拆了,行程长一点好啊

网友A:
刚入14sg限量版的,学习中,求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入14sg限量版的,学习中,求帮助!

不错,不错,在参数设置上是触摸屏快捷,功能上差不多,官网上,出了新18嫂子的直升机套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入14sg限量版的,学习中,求帮助!

这个是真漂亮

网友:
是不是改成长行程,控制的线性要好一点,自我感觉

网友:
长好操作一点,短暴力一点

网友:
用过的遥控器,三个时代,三种感觉!

网友:
18SZ用着咋样?

网友B:
ff9两个按键坏了,双叶还给修吗?

楼主:
9的年代最火爆

网友:
{:soso__15960872840493620282_2:}

网友:
油门短行程一般是飞直机3D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f9两个按键坏了,双叶还给修吗?

按键还是开关?都可以换,如果是微动开关不好焊下来的话用WD-40喷一点进去就行。

网友C:
我的18MZ也是这样的,问了老鸟,老鸟说,逼格高的遥控器,才有短行程油门,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18MZ也是这样的,问了老鸟,老鸟说,逼格高的遥控器,才有短行程油门,哈哈。

他們沒有騙你啊.

网友:
直升机3D一般都是短行程   固定翼一般是正常行程

网友:
这控是18sz,它是全能型的控,比14sg又专业点。它摇杆组是短行程的,专门飞直升机用的,3D比较适合。要是固定翼,可以把它拆掉,有个限位片,拆了校准行程就好了。不过,不拆也可以的,不影响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