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X bullet 电调装机篇

楼主(2017-01-18):
这两天到手了银燕最新款电调 bullet“紫弹”系列迫不及待做一个开箱装机与大家分享。

我拿到的是35a系列 支持multi-shot 并向下兼容,不过只有30a及其以下版本支持dshot
原厂刷了bls16.4 是很新的固件,模友们可以用blhelisuite自己刷更新的版本。
下面我们来看看特写:

带包装13g

单个电调 4g

大小对比,与xrotor 30a对比,尺寸相近

35a版本支持3-6s输入,现在穿越已经出现5s,6s也无可避免。
mos管是Toshiba的,陶瓷电容采用murata村田的电容。单个电调共有16个钽电容。
pcb板用的是3oz的散热效果显著,高TG耐温效果出色。
这两个指标直接关系到电调寿命。

下面开始装机。

手头上没有多余的空机架,考虑到电调的尺寸,我选择了大力家的215机架,

搭配电机选择了T-motor最新的破风II 2305 2600kv,F3,黑羊发射,sony 4140-673

飞控板走线需要注意不能裸露线头太多,容易短路,用胶布覆盖。

注意不能压住线

祖传减震神器,有效避免抽动,抖动,

飞控板安装完效果图。

把电机按顺序焊接至电调上。

套上附带热缩管的效果,

收缩后的效果。

在机臂上贴上3m胶带,一来固定,二来有效绝缘,

焊接完后的效果图。

?spm=a2hzp.8244740.0.0&from=y1.7-1.2

装机完成图已上传

网友:
颜值高{:soso__4011813854091704040_1:}

网友:
这种电调多少钱一块

网友:
简洁干练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感觉这个futaba的接收机有点大啊

网友A:
那个祖传减震神器是什么材质的?橡胶的还是塑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那个祖传减震神器是什么材质的?橡胶的还是塑料的?

我去,不是硅胶线外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不是硅胶线外皮吧?

没错,10号线的硅胶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10号线的硅胶皮

哈哈,还真是,我回头试试,谢谢。

网友B(2017-04-24):
請問電機用2600kv
會明顯感受扭力不足嗎?
跟2300kv比的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電機用2600kv
會明顯感受扭力不足嗎?
跟2300kv比的話

不会哦,感觉动力响应更加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哦,感觉动力响应更加好

感謝回復
這問題糾結我好久

這樣我當然就直衝2600KV拉  哈哈

网友(2019-07-26):
请问楼主,这个电调怎么进入编程模式去掉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