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电机电调温度

楼主(2017-01-19):
请问各位470落地之后电机电调温度大概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上

我感觉温度很热,有点担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温度很热,有点担心

我悬停稳稳的

网友B:
好赢V4 60A,下来冰冷,一点温度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赢V4 60A,下来冰冷,一点温度没有

电机温度呢

网友C:
重新设置下电调会好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设置下电调会好不少

设置进角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温度呢

温温的,不怎么热

网友D:
电调温的 但是缓启动经常性的失效。 我的几乎不能用了。在空中会突然抽搐然后熄火。买了好盈 等快递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温的 但是缓启动经常性的失效。 我的几乎不能用了。在空中会突然抽搐然后熄火。买了好盈 等快递中

看来我也换了好盈60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也换了好盈60吧

之前只是偶尔缓启动失效。现在几乎不能用。几次差点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只是偶尔缓启动失效。现在几乎不能用。几次差点炸鸡。

我也缓启动失效过一次,齿轮外面直接轻轻扫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只是偶尔缓启动失效。现在几乎不能用。几次差点炸鸡。

有现成的60v4完了换上去看看

网友:
都设置一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