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LP 1.5MM内六角用什么螺丝刀?

楼主(2017-01-19):
亚拓螺丝刀套装规格是3.0/2.5/2.0/1.5,实际一用才发现这个1.5MM对应的是2.0的内六角,那1.5MM的螺丝怎么拆装呢?还是不需要拆装也不涂螺丝胶了?如果需要拆装,那应该买1.3的还是0.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

谢谢回复 请问一样的是说1.3和0.9实际上是一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请问一样的是说1.3和0.9实际上是一回事?

飞机里带个小螺丝刀,用来拧尾巴的

网友B:
有1.3或0.9,估计是0.9的

网友:
套装里带一个的

网友C:
整机换了芳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里带个小螺丝刀,用来拧尾巴的

谢谢啊 不过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亚拓的客户能说点什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1.3或0.9,估计是0.9的

谢谢啊 另祝大家新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1.3或0.9,估计是0.9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整机换了芳生

尾巴那幾顆特規的買的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尾巴那幾顆特規的買的到?

尾巴你说的是那几个1.5的螺丝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尾巴你说的是那几个1.5的螺丝吗

尾變距上面的要用亞拓付的螺絲刀拆的那幾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尾變距上面的要用亞拓付的螺絲刀拆的那幾個

那几个没换,因为那几个不吃力,稍微拧好就好,我用的242胶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尾巴那幾顆特規的買的到?

十字的可换成内六角的

网友E:
我的套机怎么没代螺丝刀,正在为尾巴那几颗螺丝发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套机怎么没代螺丝刀,正在为尾巴那几颗螺丝发愁呢

跟亞拓要
會哭的小孩有糖吃
現在套機都有付
除非你是像我買前幾批的小白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