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20 起飞后摇摇晃晃的

楼主(2017-01-19):
舵机炸坏了 换了两个舵机  吧舵机臂都切了一到    起飞的时候怎么会摇摇晃晃的啊

网友A:
旋翼头和桨夹之间虚位大了吧
胶圈挤薄了空隙变太大就会摇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翼头和桨夹之间虚位大了吧
胶圈挤薄了空隙变太大就会摇晃

我明天看看

网友B:
太紧了也会摇晃,桨夹轴承不顺滑也会,震动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紧了也会摇晃,桨夹轴承不顺滑也会,震动也会

额  小机也怎么麻烦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小机也怎么麻烦啊

直升机因为机械才更迷人,不管大小机,旋转的重心,机械的顺滑,合理的虚位,这些都心里有数才能调好,多装几部,多思考也不是多难,遇到问题自己解决,这也是模型的一种乐趣所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