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mm轴距无刷穿越机装机完成 多图多视频

楼主(2017-01-19):
又装好一架小机子~~~先来说说配置:
DYS 1104 7500kv;
HGLRC迷你飞塔(PBF3飞控 25A四合一电调);
fx806镜头;
DYS 25/200mw发射模块;
DSMX卫星接收;
2s 300~550mah(450比较适中)
机架关键字“小蜻蜓 无刷”
-----------------------------------------------------------------------------------------------------------------------------------------------------------------
看着像只小青蛙···

------------------------------------------------------------------------------------------------又是我华丽的分割线--------------------------------------------------------------------------------------------------
装起~~~
楼主选择把接收安装到最底层,为了避免插座顶住电调,于是把插座去掉,连接线直接焊在插针上(考虑到这样比焊在焊点上更加巩固)

接收做好绝缘措施,电机和接收都先安装好

给电调焊上电源线

注意好电调方向和电机顺序,把电机线焊接到电调上

上飞控并固定好,焊接好接收线和BB响

用飞塔就是省时省力啊!
FX806镜头,成像和逆光效果在小镜头中个人感觉算比较好了

随便找个座子固定下镜头(听说改进版机身会为分体图传加入镜头固定板)

装上机身,还不错

图传发射固定在上板(放不进里面....)上板预留了放BB响的孔位(直径约为9mm )

搞定!~~~~~
来和小黄机对下

其他角度看看

上桨
使用2寸桨~~在此动力系统下5叶桨动力较3叶的好

重量也是一个大家比较在意的方面
不带电池的重量,58.2克左右

带上2s 330mah的重量(家里温柔飞行约3分钟,稍微暴力2~2分半钟,这电池比较适合室内温柔飞),76.2g左右

带上2s 450mah的重量(飞行时间3分半到4分多左右,视暴力程度,比较适中),约83.3g

带上2s 550mah的重量(不嫌重的话飞4分半到5分钟没问题啦),约91.8g

装机分享到此为止,过些时候会在1楼更新飞行视频,感谢观看

楼主:
视频来咯~~~飞行技术水平有限,旨在分享室内fpv的视频

以下两个分别是室外目视和FPV视频(最后炸鸡了...)

网友:
真够小的。

楼主:
看来没什么人关注

网友:
继续啊,关注着呢。

楼主:
1.22已更新

楼主:
1楼更新飞行视频

楼主:
爽飞完毕

网友A:
简直是标准级教程,必须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直是标准级教程,必须顶

谢谢支持

网友:
能订一只吗?

网友B:
楼主哪里搞的机架,分享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哪里搞的机架,分享一下呗

文中有提到关键字

网友C:
买了块同样的飞塔,楼主有遇到电压检测不准的问题吗?3S供电,但显示一会9V,一会6V的,但电池是正常的,测下来11.x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了块同样的飞塔,楼主有遇到电压检测不准的问题吗?3S供电,但显示一会9V,一会6V的,但电池是正常的,测 ...

我不用飞控电压检测功能的

网友D:
LZ能分享一下PI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能分享一下PID吗

请指教

楼主:
更换镜头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用飞控电压检测功能的

那楼主咋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楼主咋看电压?

遥控设置倒计时时间到了就降落啊~

网友E:
这个可以用futaba的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用futaba的控吗

自己配futaba的迷你接收就可以了

楼主:
新年快乐 自己顶

楼主:
顶一个~迟点来更小的

网友F(2017-02-19):
引用 楼主:
视频来咯~~~飞行技术水平有限,旨在分享室内fpv的视频

以下两个分别是室外目视和FPV视频(最后炸鸡了... ...

问下楼主,,,看你也有小飞兔是吧,,,室内飞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看你也有小飞兔是吧,,,室内飞行吗,,,,

是的,不过我一般室内很少飞无刷

网友G:
感觉看着它飞也是超级爽啊!自旋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看着它飞也是超级爽啊!自旋怎么做的?

什么自旋?

网友H:
楼主,总装多少钱?不算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总装多少钱?不算控

6 700左右

网友I:
大神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神
过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