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参调出现waiting for data

楼主(2017-01-19):
CF参调软件刷了BF3.0固件,USB进入之后我选Configuration会出现waiting for data...
Motros也是会出现waiting for data...

恳请各路大神打救,如何解救,先谢谢了。

网友A:
升级CF地面站或者用BF地面站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CF地面站或者用BF地面站即可。

你好! 我使用的是cleanflight-configurator-1.2.2,请问还有更高版本的吗?可以发一份来吗?

网友:
最新是1.24好像。。fan qiang下载吧

网友:
是你的浏览器版本太低了

网友:
用bf地面站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本来是USB 的UART1被占用了。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地面站或飞控固件其中一方版本过低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用的是汉化版的,在网上重新换了个版本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上 CF用的什么版,固件刷的什么版本?

楼主:
问题解决,使用更高版本的地面站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