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疆地面站航线飞行时,提示任务超时,飞机自动返航?

楼主(2017-01-19):
利用大疆PC地面站进行航线飞行,中途提示任务超时,飞机自动返航。该怎么解决?求助!!!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A:
你了还能载入地图? 不知道你的是多轴还是直升机。  多轴不是先地面上传过航点再起飞的? 就算断开连接任务照样继续。

网友:
看看制式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了还能载入地图? 不知道你的是多轴还是直升机。  多轴不是先地面上传过航点再起飞的? 就算断开连接任务 ...

信号没断,电台一直连着呢,只是提示任务时间超时,飞机就自动返航了。并非失控返航。

楼主:
制式时间?怎么看?不太懂啊

网友(2017-02-25):
地面站不是只能在ipad上使用吗?

网友:
借个楼    大疆地面站航线规划好上传成功  go显示为红色   点go显示启动飞行失败的原因!(6轴      飞控为大疆A2)

网友(2017-04-24):
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告知如何解决。谢谢!18865676003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