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7-01-19):
我看到好多机子的电调只出了根信号线接在飞控上,是不是地线和负极共用了?全机的地线都可以共用吗?还有,接收机和图传发射挨的太近没有干扰吗?

网友A:
单电池供电的话,负极都接在一起的。还是建议楼主买一个万用表,耍航模早晚要用上的

网友:
我也看看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电池供电的话,负极都接在一起的。还是建议楼主买一个万用表,耍航模早晚要用上的

万用表很早就有了,就是不知道那些只出信号线的神机是不是共用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用表很早就有了,就是不知道那些只出信号线的神机是不是共用地线

不带地线好像可以用。我没试过。据说哪样可能连不上BL软件。
我都带地线。底线公用。四个黑色并一起就行了。。参考我的电调装机贴

网友:
这么说吧,你玩固定翼的时候,电调不单通过信号线从接收机取得控制电机转速的信号,还会通过正负线给接收机舵机供电……但是穿越机已经有了分电板实现了这个功能,那电调还需要那两个做啥?当然只保留信号线就可以了

网友B:
现在很多迷你飞控都没有得焊信号的地线了。
所以答案是不需要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迷你飞控都没有得焊信号的地线了。
所以答案是不需要地线的。

为什么这么牛逼的技术我现在才知道,怪不得老外们的机子看起来就那几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