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x6重心?

楼主(2017-01-20):
如题,是不是在39-40cm之间?

网友A:
差不多就在碳杆
头重点也能飞 但是不能头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在碳杆
头重点也能飞 但是不能头轻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解

说明书是在39-40,如果碳杆位置就是38cm,把前面的摄像头壳子拆了,现在差不多。不过奇怪了,刚才通电手动模式下螺旋桨拼命转,ods也显示手动模式,遥控器油门最低

网友:
15位置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