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直升机

楼主(2017-01-20):
想玩直升机,麻烦老鸟给个推荐。详细点的配置。

网友:
先买个XK K110学会四通然后6通的操作,接着就可以上480或380级的飞机了

网友:
760585189  我告诉你全部的  具体的  你想了解什么都行

网友A:
我看楼主已经是大校了,有玩固定翼和多轴的基础,玩直升机应该不会是一时冲动。不知道楼主现在用的什么控和充电器,外场有电包或者发电机没。可以先入门x3或者鸭子470的套机,好飞不贵。想省钱的话老450也可以,配件又多又便宜。等技术好了再上大机也不迟。

网友B:
X3
花牌2520电机
kbar陀螺仪
好盈50a v3电调
GDW舵机
男爵电池

一套2000左右,配上控,充电器基本上齐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楼主已经是大校了,有玩固定翼和多轴的基础,玩直升机应该不会是一时冲动。不知道楼主现在用的什么控和 ...

遥控器14SG,没电包,玩过固定翼和多轴,,给个入门的配置,价格经济合理就行,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14SG,没电包,玩过固定翼和多轴,,给个入门的配置,价格经济合理就行,谢谢了。

7楼推荐的不错,舵机换deko。

网友:
电池男爵…性价比高…练习成本低…舵机deko 完美…

网友C:
从来没碰过直机的新手建议你 收个5 600的3S飞越什么练会了4面在攒新机或者上X3 以上的机 6S直机光那70%油门的音效就吓的你手抖
所以  我建议你先3S的450先练习适应下 觉得真心喜欢 且能驾驭的了在换更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碰过直机的新手建议你 收个5 600的3S飞越什么练会了4面在攒新机或者上X3 以上的机 6S直机光那70% ...

网友:
引用 网友B:
X3
花牌2520电机
kbar陀螺仪

认同这个建议,但是上真机之前要练习模拟器!

网友:
直机避免走弯路要学会调机,会调机了450 480 380 470 都行,技术可以靠模拟器练,新手调机问题会比较多,LZ哪里的最好能找个本地老师傅帮你调机

网友:
7楼配置可以

网友:
买亚拓470

网友:
450够练习了,3S电装足够了,其它的无非配件贵,舵机尽量用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