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银燕2213电机的

楼主(2017-01-20):
在网上买了几个银燕2213的电机,是正反牙的。现在有问题,正反螺纹怎么搭配正反浆
正螺纹红头,选择L浆还是R浆。
请大家说说,
因为昨天飞着飞着一个ZIDAN头飞掉了

网友A:
桨的旋转方向是把螺丝上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的旋转方向是把螺丝上紧就行了

是不是桨是顺时旋转,螺丝也要顺时旋转拧紧就好了?

网友B:
正转电机安装 反螺纹子 弹 头   反转电机安装 正螺纹子 弹 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转电机安装 反螺纹子 弹 头   反转电机安装 正螺纹子 弹 头

谢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