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几个问题恒龙的

楼主(2017-01-20):
最近收了个恒龙99,电机是蓝皮的,我想换成395的电机需要加电调吗?现在车内是没有电调的

网友A:
你意思是说你那坦克没有主板

网友:
想跑必须上电调!

网友:
没电调也可以推着跑http://bbs.5imx.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意思是说你那坦克没有主板

有主板怕烧

网友:
用原厂主板没法加电调,要加电调还得换控,放心吧,要是负荷大,395烧原厂很正常

网友B:
将原主极的接收机部分的二个行走端找出来,外接购置电调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将原主极的接收机部分的二个行走端找出来,外接购置电调就行了。

注意:外接电调只要接入二根线,红线不用接。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