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阳18级甲醇机咬缸没拉还能救么?

楼主(2017-01-20):
朋友送了个大脚,说是磨好缸了放着几年没开。我一点火就大油门跑了半箱油,然后就咬缸了。问下这发动机还能救么?中阳18级甲醇机

网友:
是HSP的车吧……1/10小大脚?如果没拆过发动机的最好还是收个二手机头换上得了……

网友A:
咬住 没拉缸  想办法拆开气缸 活塞 看看咬住伤害程度  一般整活动后 装上即可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咬住 没拉缸  想办法拆开气缸 活塞 看看咬住伤害程度  一般整活动后 装上即可

打算拆拆看,能修好最好 修不好就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拆拆看,能修好最好 修不好就换吧

咬住 没拉  就像黏住一样的道理  就拆开看看 咬住的那个坎 怎样

<

网友(2017-02-22):
只能修阿

网友:
发动机拆下来用WD40喷进去试试看
<

网友:
长时间不用的发动机,启用前请先用酒精清洗缸体,确保清洁后才能再次使用,

网友:
拆开杠头   可以倒一点燃油进去    泡一会   然后波动飞轮    如果只是粘缸的话很好就能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