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JR遥控器主流制式的选择

楼主(2017-01-20):
求玩家推荐一款11通道的JR遥控器,看了几款,感觉很混乱,弄不清哪个更实用,该选哪个制式的遥控器,求玩家给推荐一下,下面借用其它玩家图做个参考,谢谢

网友A:
一直用的XG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dmss!

dmss是最新版制式的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的XG8

我用xg7想换遥控器挺不错的,但就是通道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买了11mv

是最新款的吗

网友:
dmss是最新的

网友:
dmss是最新的吗

网友D:
N年的JR老用户了 先说说我对JR这几种制式的感觉     1 DSM2 美规 通用度最高  副厂接受也超级便宜  缺点是  每次飞机断电  遥控器也要重新开机  否则指示灯不会常亮而是闪烁,潜在隐患吧
  2 DSMJ  日制规格  只能使用原厂接受  谁先通断都可以  目前我使用的非常好  1231 最远飞过四公里  没有过失控记录
3 DMSS  最新制式  可回传  缺点就是  我失控过好几次  XG8  XG11 遇到过3次  不过我的11X还没有遇到过
总的来说  JR的手感是FUTABA 不可比拟的  除了18MZ SZ  不过听说JR要退出RC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N年的JR老用户了 先说说我对JR这几种制式的感觉     1 DSM2 美规 通用度最高  副厂接受也超级便宜  缺点是  ...

说起手感在平民控的行列里,个人觉得JR的手感确实比futaba细腻好多,两个品牌除了高端控外,JR的手感确实有同价位或同级别的控手感好很多

楼主:
谢谢朋友详细的回帖

网友E:
最新制式的接收机太贵了,6通道都400多了,楼主自己斟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新制式的接收机太贵了,6通道都400多了,楼主自己斟酌吧

谢谢,其实更多考虑的是稳定,不过用过的JR接收机都是马来西亚制造,心里更踏实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更多考虑的是稳定,不过用过的JR接收机都是马来西亚制造,心里更踏实一些

我第一个控就是jr xg7,后来通道不够了就考虑过换xg14的,但是发现以前那种接收机停产没卖了以后就算了,现在用mz24,6通接收220一个还能接受,不过jr用的dsm2的接收机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第一个控就是jr xg7,后来通道不够了就考虑过换xg14的,但是发现以前那种接收机停产没卖了以后就算了, ...

原产接受缺失贵,不过还好

网友F:
jr不行啊,我最早用xg8,飞机被工地保安的对讲机给干下来好几次,果断送人换了别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jr不行啊,我最早用xg8,飞机被工地保安的对讲机给干下来好几次,果断送人换了别的控

这个概率还是非常低,每个人遇到的情况不一样,我用futaba有过几次,但也只是偶尔才发生的,基本都很稳定,JR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只能说运气不好吧

网友:
JR最值得入的还是11MV,可以换高频头。DSM2,433 ,frsky的高频头都可以用,这点比XG14,14SG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