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宝贝飞的枫叶飞机

楼主(2017-01-20):
寒假刚刚给宝贝做的枫叶飞机,今天试飞成功从这张图得到的灵感。
上视频

楼主:
从这张图得到的灵感

网友:
怎么搞了个蓝叶

网友: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一下尺寸和配置

楼主:
从叶柄到后面的叶尖是90厘米(不包括电机),叶柄长31厘米,重心在36厘米处(从叶柄指向后面的叶尖方向),左右宽77厘米(后面两个叶尖的距离),前面两个叶尖距离是73厘米,垂尾高16厘米。形状差不多应该就可以的。电机2206 KV1500,电调12A,电池2S 850,6通接收机,银燕8.5克舵机3个,副翼两个舵机用Y线连接,升降用一个舵机,9047螺旋桨,就是9寸浆。我用的是轻型电装,如果想用2212电机,3S 1300电池飞,建议放大飞机尺寸。此机飞起来左右有一点摇晃,注意防止炸机。谢谢。

网友:
挺有创意的。

网友:
2017新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