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今天我的小cp换了尾电机之后一给油门就尾旋怎么解决

楼主(2017-01-20):
今天换了尾点击一加油就尾旋,用的是7e

楼主:
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我估计尾电机正负接错了,换个个儿试试

网友B:
电机转速不够, 推油转速上不去。 买的处理品??

网友C:
3楼说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空心杯水很深。估计买的便宜的。转速虚标。爆发不足

网友A:
只要型号相同,再便宜也不至于尾旋吧

网友E:
尾电机正负极接错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F:
买的电机是反向的,鉴定完毕。

网友G:
电机正负极换一下就好了,再垃圾的电机悬停锁尾都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