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天线

楼主(2017-01-21):
自己的天地飞接收机,外面的管掉了,不上这个会影响距离嘛?

网友A:
不会…那个管子就是滤波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那个管子就是滤波用的

那管子应该是天线的地网端(不是说电源地,当然也有一些直接接电源地的),参与了天线振子的工作,作为接收来说影响不太大,发射的话会不协振;但一般航模发射功率都小(不超过0.5W)所以影响也不大,但一旦超过2W的功率就容易烧功放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管子应该是天线的地网端(不是说电源地,当然也有一些直接接电源地的),参与了天线振子的工作,作为接 ...

不明觉厉

网友:
不会放心的飞

网友:
不知道呢

网友:
应该会有性能上的影响的吧,比如说传输距离减小了。
下面的管应该是振子的一半,有,是个半波振子,没有,是个1/4振子。 但具体效果还要评估什么阻抗匹配什么的,这个要测试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