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 380搭载 MB 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7-01-21):
大神们请问个问题:
    新入SAB 380用MB陀螺仪十字盘选项怎么选。以前用120度前面两颗,后面一颗的十字盘。现在是前面一颗,后面两颗。不知道怎样选了。
   三颗舵机怎样排序。 装过机的请给讲讲吧。
    谢谢了。

网友A:
120度,然后调舵机的正反,方向调对了就可以了,不用管升降在前还是在后,只要推油门三个舵机方向一样就可以了,具体看视频教材

网友:
MB设置很简单,不复杂

楼主:
谢谢您了少将,敬礼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0度,然后调舵机的正反,方向调对了就可以了,不用管升降在前还是在后,只要推油门三个舵机方向一样就可 ...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中尉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中尉

不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了少将,敬礼

客气  一般看说明书都能解决了  推荐看官方原版的  那些中文版的不详细 而且翻译有的不恰当造成难以理解。 我喜欢看原版说明书 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客气  一般看说明书都能解决了  推荐看官方原版的  那些中文版的不详细 而且翻译有的不恰当造成难以理解 ...

再次感谢。终于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