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能用手接降落吗?

楼主(2017-01-21):
如果开启下视避障,手一伸御就往上躲。只有很小的角度能用手捉住停浆。
怎样让御判定手为地面不躲呢。

网友:
茴字有四样写法

网友:
手接多危险啊……

网友:
建议不要手接,因为御不像精灵一样有很高的脚架,有一定危险性

网友:
手要是够大估计就能当成地面了

网友:
理论上执行降落命令时候会关闭下视传感器,这时候可以手接,只是太危险。

网友:
一直这么做,熟能生巧。

网友:
手接比较帅。但有太多辅助飞行功能,有可能会触发变态反应,危险随时会出现。

网友:
被打过一次,那感觉会让你难忘

网友(2017-04-11):
完全没问题.. 呀。
徒手起飞,徒手降落.. 也不用考虑复杂地形.

在平地启动,校准。

手抓起飞,轻抓, 有动力上升的时候才轻放 就会自然上升的了。
手抓降落要关了向下的传感器., 头顶前方左右高度持续下降,手抓了底部一会就立马油门最低.. 慢慢就加锁的了。

网友:
完全可以的,在你见血之前。

网友:
我一直都用手接降落啊,捏住机身油门一送。本人感觉比精灵接着还方便,嘿嘿

网友:
mavic不支持抛飞,按照操作规程比较好

网友:
用大拇指和食指掐

网友(2017-09-25):
关掉下视避障就可以接不会逃了

网友:
我是伸开右手让飞机看到我的手,再全关油门,飞机就慢慢降手上了,马达自动停转。起飞的时候用身体帮助摆杆,飞机上升到悬停,手的位置不能移动,飞机是看着手来定位的,悬停稳了手才能离开。

网友:
小心手指

网友(2017-11-14):
要手持起降,首先要把遥控器固定在身上,然后一手抓飞机,一手操作遥控器。这样的好处就是恶劣地形也能起降了。操作要点是,手抓飞行器的下腹部,手要呈托举的姿势,用另一个手的食指和大拇指内八启动飞行器的马达解锁,那时手持飞行器的手不要动,用操作遥控的手推油门,飞机上升了收手成双手遥控的姿态。回收的时候是飞行器降到比头部略高的时候伸手托抓住飞行器下腹面,抓稳手不要动,操作遥控的手马上油门到最低锁定马达。这样就完成起降了。特别注意的是要关闭降落保护功能。起降的时候如果GPS信号不好,或者光线不好(晚上),飞行器会进入姿态模式,飞行器会飘。释放飞行器后要马上保持双手操作遥控器,进行微调。

网友:
?spm=a2hzp.8244740.0.0#paction

网友A(2018-01-07):
这个问题就像过马路能不能不走人行横道一样?

网友B:
楼上可以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