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线舵机莫名奇妙反向了

楼主(2017-01-21):
昨天mcpxbl 飞着飞着就出现问题了,检查一看有一个直线舵机反向了,这个直线舵机应该是固定翼版去电阻改的,型号是DSV40LBC v1.2,请教有什么办法修复这个直线舵机

网友A:
用镊子短路舵机信号脚和电源脚,然后上电,上电好后再把镊子拿开,舵机就反向一次了。
也就是说把舵机信号线拉成高电平后上电就可以使代用的固定翼舵机反向。那代用的固定翼舵机无源无故自己变反向的原因是原本下拉电阻被去掉后舵机信号脚在上电时有可能变高,导致自己反向了(地平线这个舵机的特点)。根治办法是把去掉的那个电阻改为100K左右使其有下拉,让上电时信号脚是低电平。以上这些废话如果能看懂就懂了,看不明白请楼下其他热心模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镊子短路舵机信号脚和电源脚,然后上电,上电好后再把镊子拿开,舵机就反向一次了。
也就是说把舵机信号 ...

是和正极短接还是和负极短接呢?

楼主:
是否如上图红色标示2点短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