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iniOSD一开始用着好好的,现在是上电只显示版本号, 读不来数据。怎么处理?

楼主(2017-01-21):
MiniOSD一开始用着好好的,现在是上电只显示版本号, 读不来数据。
后来发现,不能接数传的RX,一接,地面站也收不到数传信号了。

两边供电和单独12V供电都试过。有图像,无数据,只有OSD版本号,按Reset键能重启,也有重启滚动条过程。

OSD重写重刷过,能写能刷,就是不能用,请问是哪坏了? 如何处理?

网友A:
数传和osd如果都是3DR的,那么osd的RX和TX有一根是不能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传和osd如果都是3DR的,那么osd的RX和TX有一根是不能接的

OSD上只接了 GND和RX 这2根线,别的都没接
当2端供电时,多接了个 5+
现在发现,  RX不能接了,一接 地面站就和数传联系不上了。

我想OSD上CPU的 RX端坏了,但用FTDI 又能编辑烧写固件与字库,真是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OSD上只接了 GND和RX 这2根线,别的都没接
当2端供电时,多接了个 5+
现在发现,  RX不能接了,一接 地 ...

你osd连接之后, 用usb连接飞控,在调参数界面点击一下日用osd或者启用遥测,大致是这个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osd连接之后, 用usb连接飞控,在调参数界面点击一下日用osd或者启用遥测,大致是这个名字

嗯,谢谢你

楼主:
估计是CPU坏了,一直等信号。

又买了个,装上就OK了,嘿嘿

网友B(2018-01-02):
我也在这毛病,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osd的tx悬空不接,试试刷低几个版本的miniosd-extra固件,BRD_SER1_RTSCTS和BRD_SER2_RTSCTS这两个参数设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这毛病,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APM 飛控嗎?
先檢查飛控 基板背面 OSD 跳接焊點有沒有短接好~

网友:
嗯,非常感谢,已解决,是供电不足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