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启动摔尾巴的解决方案

楼主(2017-01-21):
我是这样解决亚拓470L启动时甩尾巴的问题
首,在一切准备好后,打开熄火开关可以看见并不会启动,这个时候轻微推油门开始转的时候立马把油门拉到最低,这个时候电机是不会停转的
有不懂的可以楼下留言

网友A:
是用的470L原厂电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的470L原厂电调吧?

是的   不是原厂电调根本不得甩

网友B:
其实一开始算好角度,把飞机斜着放,然后就甩正了。老实说感觉亚拓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公司,产品设计bug多。为了赚钱推出大量新机型,就没看哪家公司更新换代这么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不是原厂电调根本不得甩

亚拓把这款470L的配套电调做得特别差,缓启动不行,而且会不定时缓启动失效,还是换了V4 60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把这款470L的配套电调做得特别差,缓启动不行,而且会不定时缓启动失效,还是换了V4 60A吧!

不是缓启动失效  是他缓启动时间太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一开始算好角度,把飞机斜着放,然后就甩正了。老实说感觉亚拓并不是一个很严谨的公司,产品设计bug多。 ...

没有完美的东西 就连sab都有螺丝对不上孔的时候  你说是不是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完美的东西 就连sab都有螺丝对不上孔的时候  你说是不是呢?

不知道听谁说的,这是sab特殊的防伪技巧。。。装过2架sab都有这个问题,朋友说也有这个问题。。。我觉得sab这样的大厂,不会这点精度都做不好吧

网友:
为啥不用 0255075100油门呢
是不是玩直机的都太严谨了

网友:
这里能人多。

网友C:
电调回厂一下就好了,我的换了就不会甩尾了,也没再发现缓启动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听谁说的,这是sab特殊的防伪技巧。。。装过2架sab都有这个问题,朋友说也有这个问题。。。我觉得s ...

他的不足成了防伪技巧?怎么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回厂一下就好了,我的换了就不会甩尾了,也没再发现缓启动失效

怎么回厂?求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回厂?求介绍

联系卖家,甩尾的是有问题,让卖家给你联系售后,寄过去就行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听谁说的,这是sab特殊的防伪技巧。。。装过2架sab都有这个问题,朋友说也有这个问题。。。我觉得s ...

sab没你说的那么神  我只装过sab700 第一 侧板做工垃圾 飞越都不如 刺手。第二 飞行手感极差 大螺距急停机身抖的厉害 特别是2桨 3桨还好点。然后摔机了几乎没维修价值,螺丝对不上是为了防伪我不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D:
sab没你说的那么神  我只装过sab700 第一 侧板做工垃圾 飞越都不如 刺手。第二 飞行手感极差 大螺距急停 ...

我也没吹sab啊,至于防伪纯属娱乐。不过我喜欢这种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公司,不像某些公司只会山寨抄袭还到处炒作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听谁说的,这是sab特殊的防伪技巧。。。装过2架sab都有这个问题,朋友说也有这个问题。。。我觉得s ...

老实说我觉得就是精度不行,参考我的装机帖,搞得我很郁闷…… 尾波箱齿轮也有虚位,尾管末端有点粗大。。。好在SAB免费给我寄了个尾波齿轮和尾管,UPS从越南寄过来,三天左右到,算是有诚意,也没啥好说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不足成了防伪技巧?怎么可能啊

都是开玩笑的,不过有人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实说我觉得就是精度不行,参考我的装机帖,搞得我很郁闷…… 尾波箱齿轮也有虚位,尾管末端有点粗大。 ...

我看到你的装机帖子了,很详细啊

网友:
增加与地面的摩擦力呗

网友:
不是增加摩擦力的问题,是这次亚拓的缓启动太硬太急的缘故,完全没有了以前亚拓电调那柔和平顺的缓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吹sab啊,至于防伪纯属娱乐。不过我喜欢这种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公司,不像某些公司只会山寨抄袭还到 ...

当然 山寨我也不喜欢 但国情就那样 路虎告陆风侵权一案到现在也没个结果 陆风x7一样的卖,模型就更不说了

网友:
我的sab380側板完全沒有對不到螺絲孔的問題
因為sab直接把孔開成橢圓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