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F4 飞控 SP Racing F4飞控接线图接线教程,PPM,SUMD 单线连接电压回传

楼主(2017-01-21):
关于之前的F3接线方式:
穿越机SP F3 飞控与Graupner遥控器单线SUMD连接以及F3 电压、GPS回传连接教程分享!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0346&fromuid=300091

最新的飞控 SP Racing F4 飞控。F3的升级版双8K DSHOT 600===,最近很多人在问关于接线的问题,很多模友都不太了解,飞控板上标注也不是很清楚。
根据国外的的一些信息,了解的最新的一些资料。其实差不多和F3的接线都一样,可能针脚变了。

这里就不详细说明了!大家看图就应该明白了!如果有问题加群了解更多信息。祝飞行愉快!!

由于手上没有飞控,其它端口也看不明白,如果信息有误请加群讨论!

网友:
还是刷F3的固件?

网友A:
不追了,从CC3D追到f3,忙活了半天就是装机,调试。那种飞控也没飞的很牛逼。要跳出唯武器论的深坑。不过还是要多谢楼主

网友B:
非常感谢  刚买了块飞控 不知道怎么用 和F3接线位置有点不同 还想请问下刷固件要怎么装驱动?

网友:
这个好,模型论坛就应该多些这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  刚买了块飞控 不知道怎么用 和F3接线位置有点不同 还想请问下刷固件要怎么装驱动?

驱动的话,建议电脑装一个驱动精灵,如果没用驱动过它会提示你安装驱动非常方便。你买的那个版?上个图

楼主:
刷bf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追了,从CC3D追到f3,忙活了半天就是装机,调试。那种飞控也没飞的很牛逼。要跳出唯武器论的深坑。不过还 ...

继续,别停。。。。。。后面还有F9 , 哈哈

网友:
还是刷F3的固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的话,建议电脑装一个驱动精灵,如果没用驱动过它会提示你安装驱动非常方便。你买的那个版?上个图

我也不知道什么版 反正就是90元一块的 闪存只有16M 不能插卡 弄了几个小时终于用DFU工具刷了固件进去了
现在有这个问题 保存设置后就断开了 要重新拔插USB线 不知道为什么 和以前CC3D用BF一样

网友(2017-11-10):
F4 PRO V2,固件刷好了,INAV的,但是单线连接还是没有搞明白,是不是要右下UART3 RX 和5V 底线引出来三针吗?那样的话还得要买接头了。。。右上的PPM/GRAUPNER ,GRAUPNER 也支持ppm?谢谢

线接好了,SUMD接到了U6,但是选了HOtt就没法开启RX。。。

网友:
F4 V2电压回传还需要焊接二极管吗?谢谢楼主

网友(2017-12-21):
有没有F4飞控原理图和运行框型图

网友:
用F4飛真的比F3飛得爽很多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追了,从CC3D追到f3,忙活了半天就是装机,调试。那种飞控也没飞的很牛逼。要跳出唯武器论的深坑。不过还 ...

道出了心声

网友(2018-05-01):
做个记号,稍后看

网友C(2019-02-25):
Sp f4飞控有接线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