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乐事,快过年了,说出来大家随便乐一下吧。

楼主(2017-01-21):
没有别的意思,也不知道发在这合适不合适。

就是遇到这么一可乐的事,大家一起乐乐吧,算是给大家的新年礼物。

但愿是我错了,如果真是我无知了,烦请各位指教,我也长点见识。

如果觉得发在这里不合适,版主或者管理大人尽管删帖 :)

正式开始吧,图有点多,各位看官耐着性子看吧,别像我有点急性子。

没有long long ago,就是前几天的事。买了四块电池,就是这样的,真便宜,8.88/块。

买来是要给我的这个小玩意用的,放假了,正好在家玩玩。

也许应了那句老话吧,充电的时候发现四块电池中有一块充不上电的,就是左边那块电池。拿到手电压是3.65V,充了4个小时,电压是3.74V,320ma的充电电流,4个小时只充进0.1V不到,我还真是头回碰到。

于是就换其他电池充电,很快另外三块充满了。我认为,这基本上可以确定电池似乎是有问题的。于是联系卖家,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于是我也就有点糊涂了,是我老了,跟不上发展了?

先看看对话吧,卖家贴过来的物流信息被我省掉了,最后发的几张图我在后面单独发了。和卖家的对话全部事完整的。

人家指定了让我晚上7点来,所有就再没搭理我。

好吧,我晚上7点来找老板请教下。

至此,老板生气了,不说话了,不搭理我了,把我晒这了

不过,卖家的一席话勾起了我的兴趣,咱不能光说没根据呀,于是我耐心的把四块电池都量了一下,其中三块已经充满电了,基本上是4.2V。那块充不上电的,3.73V。

如果像卖家说的,这电池就是3.7V,那另外的三块是坏的?想到这,我脑袋后面直冒凉风。我就太阳,我把人家的好端端的电池充坏了吧。。。。。。对不起,我邪恶的笑出了声。

然后我把这四张图发给了卖家,但是石沉大海了。可能已经把我拉黑了?

卖家一定很嫌弃我,懒得和我说话了。咱说话还是算话吧,等付了款,给差评吧。

在给人家差评前,我还是有几点要闹明白,虽然我觉得我自己挺明白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错怪了卖家。
作为一个玩了好多年航模,呃。。。从头算起,玩了有30年了吧,不过动力电池确实接触时间不长,几年而已。我确实含糊了,确实怀疑自己是不是老了,跟不上潮流了。所有,在觉得这事和这人可乐的同时,想请教下大家。

1、这种电池出厂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3.9V左右的电压?据说是锂电池的存储要求,能延长寿命。
2、充满电的电压是否应该是4.2V左右?
3、这种3.7V以下的电压,是否不能算正常。因为这个电池放在模型上根本不工作,直接接个6mm的空心杯,空载也是转的有气无力的。

网友A:
储存的单片电压3.8-3.85左右,满电4.2,冲不到4.2V显然不正常。
但是很奇怪,电池很少看到说冲不进去电但是还能量到电压的,这个故障最好把电池拆了看看是啥情况

网友B:
卖家把你当外行,这种电池量一下内阻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C:
电量不足,掉电过快,呼吸效应严重这些情况都比较常见,充不进电这种事情还真的蛮奇怪的。会不会接头有什么问题。

网友:
充不进肯定是坏了,1S锂电池,充满就是4.2V。

网友:
你应该把论坛里弟兄们的回复截图发给那个客服,或者评价的时候晒一晒,估计他就搭理你了

网友:
新买回电池电压3.65v就不是正常储存电压,这种电池就有问题

网友:
长见识了,看来咱们都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储存的单片电压3.8-3.85左右,满电4.2,冲不到4.2V显然不正常。
但是很奇怪,电池很少看到说冲不进去电但 ...

也不是完全充不进,4个小时充了0.1V不到,这电池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就是觉得卖家的说法挺有意思,让我不懂不要瞎说。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量不足,掉电过快,呼吸效应严重这些情况都比较常见,充不进电这种事情还真的蛮奇怪的。会不会接头有什么 ...

接头应该没有问题,插拔了很多次。也从插头量过电压,我插了一条线上去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卖家把你当外行,这种电池量一下内阻就知道好坏了。

不知他这样唬了多少人

楼主:
这玩意明显是内部短路,如果大电流充电会在4.1V上下一直发热

网友:
可能是线头虚焊了

网友:
这样的卖家不理也罢,自己卖的东西自己都 不了解,直接差评吧

网友D:
楼主如果没拆的话试一下用航模充电器设置极其小电流充试试,

网友:
检查保护板

我曾经碰到过一块电池3.80V充不进电,结果闻到焦味,保护板烧了。直接拆掉保护板,导线直连就好了

网友:
虽然不是很搞笑,但也确实乐呵了,原谅我笑出了张帅气的脸,不说了好几个姑娘找我约会

楼主:
长时保存3.8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没拆的话试一下用航模充电器设置极其小电流充试试,

100ma算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ma算小吗?

听说航模电池激活使用的是很小的电流充放完成激活的,我听朋友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楼主:
也不是完全充不进,4个小时充了0.1V不到,这电池肯定是有问题的。我就是觉得卖家的说法挺有意思,让我不 ...

你的这种电池应该是有保护板的那种,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保护板坏了造成电池充不上电,不是电池本身的问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拆掉保护板,直接焊上插头,用锂电专用充电器充电,注意别过放就行。当然差评必须给!

网友:
你这估计是有保护板子  板子有问题

网友F:
楼主首先你错了,遇到这种问题的流程是,先给差评,再让他们找你,与差评相比,你没损失,反而爽了

网友:
卖家估计在纠结怎么选,一个or三个

网友:
有点意思,既然卖家对信誉如此不看重,LZ 还能说啥?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这种电池应该是有保护板的那种,你说的这个情况应该是保护板坏了造成电池充不上电,不是电池本身的问 ...

是的,我也怀疑是保护板有问题,只是还没付款,不好意思拆了搞。

其实他承认这是问题,8块钱我能把他怎么样,自己也玩了那么久了,有动手能力,我自己搞搞弄弄就行了。

实在不行,就扔了,还不够一根好冰棍的价钱呢。没想到卖家是这种态度,不知道是真无知才无畏,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首先你错了,遇到这种问题的流程是,先给差评,再让他们找你,与差评相比,你没损失,反而爽了

嗯,看来是我错了。

网友:
这个估计里面有保护板,有电压但是充不进点,多半是保护板坏了,先拆了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怀疑是保护板有问题,只是还没付款,不好意思拆了搞。

其实他承认这是问题,8块钱我能把他 ...

他怕承认了,lz找他换新,而来回运费肯定是他承担,这小东西的价钱还不如一次运费,一旦承认,就有证据找淘宝介入了,他不换也得换,所以干脆不承认以及不再理你了

网友:
拆开来,应该问题不大,估计是虚焊了

网友:
楼主有修好了吗?

网友:
这个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