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8SZ对频的问题

楼主(2017-01-21):
  最近发现控的对频有点问题,平时不怎么用,最近正好有时间拿出来搞一下。。。
  具体现象是这样的,还望各位行家能够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1)正常开机,控的指示灯变为蓝色,此时对频,接收机绿色指示灯常亮,可以各种设置,这个时候如果拔掉电池,重新给接收机上电,也能连上,但是如果电池拔了,同时关闭控,再开启,控的指示灯颜色就类似于紫色,再也无法和前面的接收机连上了,接收机指示灯红色常亮。。除非恢复出厂设置后,重新对频,
2)上述现象不恢复出厂设置也OK,新建一个模型,控重启后指示灯蓝色,然后对频,一切正常,但是只要关了控,再开,选之前的模型,控的指示灯颜色就是紫色,接收机指示灯红色常亮

以上,还请各位帮忙看看,,,难倒是控出了问题?

网友A:
你开启遥控器的时候屏幕是不是有警告停留在18sz的界面并伴随着警报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开启遥控器的时候屏幕是不是有警告停留在18sz的界面并伴随着警报音?

是的。。。。

楼主:
貌似找到问题了,我换了hold的开关,,,但。。。。。好奇怪

网友:
你就把报警功能关掉不就好了?

网友:
上报警图

网友B:
粉紫的话,发射机就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粉紫的话,发射机就没工作

我就是换了一下hold的开关,,,现在恢复默认设置就OK了

网友A:
一般粉紫色应该都是报警,下面有个RF OFF,屏幕上还会显示为什么原因报警,如果没有解决报警原因点击了RFOFF的话就是关闭了发射机的发射,只能做调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粉紫色应该都是报警,下面有个RF OFF,屏幕上还会显示为什么原因报警,如果没有解决报警原因点击了RF ...

恩。。。的确发现了,应该是之前没参透吧。。。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粉紫色应该都是报警,下面有个RF OFF,屏幕上还会显示为什么原因报警,如果没有解决报警原因点击了RF ...

Condition   Throttle Hol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的确发现了,应该是之前没参透吧。。。多谢多谢。。。

没事的 这几天我也在研究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的 这几天我也在研究这个

我好奇的是,我更改了下Throttle Hold的开关位置。。。就不行了,非要按照默认的来。。。。

网友(2017-06-19):
对频键在哪里  跟6208一样对频吗

网友:
你的18sz升降舵打到最上面和打到最下面刻度能对上吗,我的控打到最上面超出半个白线,打到下面超出一个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