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没有BES电调怎样连接CC3D

楼主(2017-01-21):
请各路大神帮帮忙,怎样连接没有BES电调连接CC3D,是不是接法还是跟有BES电调一样的安装。

网友A:
BEC吧。。。从分电板取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C吧。。。从分电板取电啊。。。

分电板5V连接CC3D的,我是接5通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电板5V连接CC3D的,我是接5通道的

是啊,接几通道都行,它们5V和地都是通的

网友:
分电板取5V接到接收机,或者直接接飞控

楼主:
感谢各位我是这样接的,就是飞了两块电池。电调就开始吱吱地叫,接收机就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