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啊,亚拓130烧了一个东西

楼主(2017-01-22):
700刚刚搞好,怕BEC出问题,就加了独立供电,可能是电流回流的问题,把电调上的一个东西烧了,现在BEC正常,就是电调不自检了,怎么办啊,烧的这个东西有认识的吗?告诉我自己换也行

网友A:
也许是掉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是掉程序了

确实烧了东西,就一个芯片,可能是电流倒流回电调了

网友:
保护电路的二极管烧了吧?

网友B:
看样子像mos管,你看看是不是一边4个脚是连着的,别一边3个脚连着的,另一个脚单独走线,如果是,那就是mos管!

网友C:
主板电源稳压模块5v。bec是降压输出,加个电容可以,不能并联电池供电。主板现在模块击穿,不供电,bec不在这块板子上,运气好了换个稳压模块,运气不好这板子就废了。

网友:
用在700级没装风扇肯定会过热

网友D:
本来好心给供电加个备份结果却反而把电调烧了,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太过小心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像mos管,你看看是不是一边4个脚是连着的,别一边3个脚连着的,另一个脚单独走线,如果是,那就是mos ...

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电源稳压模块5v。bec是降压输出,加个电容可以,不能并联电池供电。主板现在模块击穿,不供电,bec不在 ...

就是这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好心给供电加个备份结果却反而把电调烧了,有时候我们是不是太过小心了呢?

哎,日了狗了,我才刚刚飞两天

网友C:
上淘宝,找个同样型号的换上试试

网友B:
要看主板上的走线,这只有你认真看才清楚,如果你这样都不能判断是什么元器件,证明你电子基楚不好!还是建议你不要自己修,反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淘宝,找个同样型号的换上试试

问题是这是个什么玩意我都不知道,不知道亚拓给不给修,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日了狗了,我才刚刚飞两天

也别灰心,玩模型可不就这样么,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故,谁都遇到过。你这个是电调内置的BEC还是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主板上的走线,这只有你认真看才清楚,如果你这样都不能判断是什么元器件,证明你电子基楚不好!还是 ...

还是返厂吧,自己在折腾坏了就没意思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是个什么玩意我都不知道,不知道亚拓给不给修,

拆了就难说了,亚托还有编号,最好直接联系好盈售后,出点钱修,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别灰心,玩模型可不就这样么,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故,谁都遇到过。你这个是电调内置的BEC还是独立的?
...

内置EBC,其实好赢代工的这款电调BEC确实强大,降压非常小,不到1伏,只不过之前搭配DEKO3300各种断电重启,我害怕了,才加了独立供电,我也发现了电流倒流的问题,必须先给电调通电,刚才一个没注意,就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了就难说了,亚托还有编号,最好直接联系好盈售后,出点钱修,安心

好赢给不给修呢?这个东西拆了我也没动它,也没有保修的标贴

网友E:
人为损坏返场估计比买新的还贵。
问问好赢吧,问YT,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内置EBC,其实好赢代工的这款电调BEC确实强大,降压非常小,不到1伏,只不过之前搭配DEKO3300各种断电重 ...

至少要在辅助电池和电调之间加一个二极管防止倒流吧。。如果实在不放心建议入蝎子的一款后备电源:http://www.scorpionsystem.com/catalog/accessories/backup_guard/S_Backup_Guard/

我直接用的大力士外置BEC,根本没考虑加后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为损坏返场估计比买新的还贵。
问问好赢吧,问YT,呵呵。。。

你修过亚拓的东西吗?真的那么夸张啊?其实这个电调是好赢做的,问亚拓可能亚拓也给好赢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至少要在辅助电池和电调之间加一个二极管防止倒流吧。。如果实在不放心建议入蝎子的一款后备电源:http:/ ...

蝎子的后背电源全网都没货,加二极管是不是要电流很大的?这个电调的BEC瞬间电流要25A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赢给不给修呢?这个东西拆了我也没动它,也没有保修的标贴

有易碎贴的,我的就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蝎子的后背电源全网都没货,加二极管是不是要电流很大的?这个电调的BEC瞬间电流要25A呢

要不你直接用2S直驱,不用ESC的BEC。

网友:
引用 楼主:
蝎子的后背电源全网都没货,加二极管是不是要电流很大的?这个电调的BEC瞬间电流要25A呢

加备用电源应该用6.6v铁锂。串个耐压大的二级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赢给不给修呢?这个东西拆了我也没动它,也没有保修的标贴

你用的什么型号电机和马达齿?

网友F:
130A 在700上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什么型号电机和马达齿?

850电机,马达齿就是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0A 在700上完全够用?

够啊,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返厂

电调是好赢代工的,修也是好赢修,准备问一下好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不你直接用2S直驱,不用ESC的BEC。

我就是因为直驱才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因为直驱才烧的

我说的直驱是指不用电调内置的BEC,换句话说BEC的线就不要接了,电调信号线的中间那根红色的正极也要挑出来不接,否则就不是我说的不用BE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直驱是指不用电调内置的BEC,换句话说BEC的线就不要接了,电调信号线的中间那根红色的正极也要挑出 ...

我知道你的意思,下次我就准备把电调BEC断开,怪我自己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
飞机照片好看

网友F:
没啥,我只是担心而已,谢谢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没啥,我只是担心而已,谢谢回复

另外高手说过,V4高压版的BCE够了,只要不是DEKO的舵机,KST FUTABA2字头的都能用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高手说过,V4高压版的BCE够了,只要不是DEKO的舵机,KST FUTABA2字头的都能用的,没问题

我就是DEKO3300的舵机

网友:
直接反厂维修不就得了

网友H:
直接并联两个电容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直接并联两个电容最省事

我准备还是独立供电吧、把BEC的线剪掉

网友I:
130A以上的的电调的BEC很够力了,带3300是没有问题的,自己乱搞搞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130A以上的的电调的BEC很够力了,带3300是没有问题的,自己乱搞搞坏啦

我是给吓的,毕竟飞机这么大,其实自己也试了、BEC的降压确实下,非常强大,但是被人反复说V4BEC的问题、心里没底啊,就加了独立供电,结果就悲剧了,其实先给电调上电是没问题的,我已经飞了一天了、调机的时候手贱,非要给电调上电,结果就悲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DEKO3300的舵机

哦哦,DEKO是确实会,有点不巧了

网友J:
就不应该拆开,直接联系售后返修就行。拆了,算了,肯定不保修。直升机700级的,中间出个问题,出个事,还不如重换一个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就不应该拆开,直接联系售后返修就行。拆了,算了,肯定不保修。直升机700级的,中间出个问题,出个事,还 ...

我就没想他保修,他给我修就阿弥陀佛了,我花钱修

网友J:
算了,闲鱼上出了算了,还能捞点回血,不过,必须说明问题。建议直接上好盈160的。省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J:
算了,闲鱼上出了算了,还能捞点回血,不过,必须说明问题。建议直接上好盈160的。省点心。

不行,我才用了两天,坏的不严重,就一个东西,我要是有热风焊台自己就换了,玩的就是技术和折腾,出问题就卖没意思

网友K:
早知道收我的G160咯,就没这回事咯,哈哈,不过今天也出了。我的700X也用的这个电调,目前没啥问题,而且下来温度都不高,夏天要高点,但也不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早知道收我的G160咯,就没这回事咯,哈哈,不过今天也出了。我的700X也用的这个电调,目前没啥问题,而且下 ...

别说了,越说越蛋疼,哎,人还是不要作死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早知道收我的G160咯,就没这回事咯,哈哈,不过今天也出了。我的700X也用的这个电调,目前没啥问题,而且下 ...

话说亚拓130出来才几天啊,你怎么会夏天用过?

网友L:
引用 楼主:
内置EBC,其实好赢代工的这款电调BEC确实强大,降压非常小,不到1伏,只不过之前搭配DEKO3300各种断电重 ...

高压电调的BEC和低压的电调BEC不一样。何况低压电调也只需要加个电容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高压电调的BEC和低压的电调BEC不一样。何况低压电调也只需要加个电容就解决了。

哎,不该拖裤子放屁的,也是被别人老是灌输断电的思想,搞的我的魔障了,老是害怕突然一下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