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安全飞行FPV

楼主(2017-01-22):
如题,怎么安全避开敏感区、航线?比如,怎么查询头顶上,几点有航线,高度是多少?!什么时候飞安全?
          还有,如果头顶正有航班在一万米左右经过,还能不能飞?如果能飞,飞多高不影响航班的正常经过?!

网友A:
飞行前的一个月,先查查飞行路径上有没有军事设施,重要的交通枢纽。机场及人口密集区。有的话通通在路线上做规避处理,做出非常详细的发航线规划。机场和军事管制区为原点到二十公里范围内的别飞。看军衔,阁下也是老鸟了。就算如此。以在下之拙见飞行高度别破千。最后最好有执照。飞行前的两个星期以上,到有关部门先进行咨询及报备。

网友:
如果是很小的飞行器,那干脆就视距内吧(半径≤五百米,高度≤120)在下自己玩儿时,在这个基础上减半。

网友:
有点杞人忧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前的一个月,先查查飞行路径上有没有军事设施,重要的交通枢纽。机场及人口密集区。有的话通通在路线上 ...

FPV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飞过!

楼主:
不好意思,不懂!
以前没有飞过FPV,也不知道相互之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再加上前两天杭州萧山机场事故
见笑,我也就是想自己玩玩,不想耽误或影响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行前的一个月,先查查飞行路径上有没有军事设施,重要的交通枢纽。机场及人口密集区。有的话通通在路线上 ...

最主要是航线,我在一款软件上看到过,这边最低的航线,有四千多百米的!
所以就想咨询下,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附近,知道直线十公里左右有一个监狱,五百米左右有一个移动的手机信号塔!别的也没有听说、或者是见过有什么军事管理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FPV还没有正儿八经的飞过!

那就先找空旷且之远离管制区的地方,飞行范围控制在(50米内10米以下)先尝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主要是航线,我在一款软件上看到过,这边最低的航线,有四千多百米的!
所以就想咨询下,会不会有什么 ...

监狱是问题,还有就是这个高度需要咨询当地公安与空管部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主要是航线,我在一款软件上看到过,这边最低的航线,有四千多百米的!
所以就想咨询下,会不会有什么 ...

另外阁下想破千。对于技术和设备的要求很高现在很多图像传输设备的传输距离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如果超出了这些设备的工作范围。活动将变得十分危险。

网友B:
ios flightaware   可以查到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s flightaware   可以查到航线

如果航线都在6000米以上,咱飞个五六百米,不受影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航线都在6000米以上,咱飞个五六百米,不受影响吧?!

我觉得问题不大

网友:
想飞赶快飞吧,过几天飞JingCha就该抓人了,交罚款,不交就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先找空旷且之远离管制区的地方,飞行范围控制在(50米内10米以下)先尝试吧

十米以下的飞行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十米以下的飞行高度。。。

强度有的保证的话,感觉应该可以上更强大通信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重要的三条,离机场不要太近!!  离军事管理区不要太近!!  离人口密集的地方不要太近!!
上述三条出 ...

感觉你说得很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