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BF软件四个电机不同步求解,给油就冲到最大油门

楼主(2017-01-22):
遥控器控制的时候,推一点点油门,3号电机立马涨到满油,其余的电机也不太一致。但是用BF控制电机的时候又比较一致了,这是什么毛病?真是愁死我了 大神请看图,求助求助

楼主:
昨天一切正常,今天突然出问题了

网友:
电调坏了,换吧

楼主:
如果是电调坏了,那么应该说用BF软件测马达的时候也会有问题啊?但用blhelisuit或者BF测马达都是正常的

网友A: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和油门优化
关键是油门中点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和油门优化
关键是油门中点1500

这是不是 油门中位?是1500啊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你是不是用的自稳模式,你试一试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你是不是用的自稳模式,你试一试手动模式

是自稳,但这不正常吧?根本没办法起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正常的,你是不是用的自稳模式,你试一试手动模式

切换到手动,依然有这个问题,固件也重刷了。应该确定这个飞控故障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自稳,但这不正常吧?根本没办法起飞啊

飞控判断三号电机方向需要一个平衡力,但是你没有装桨,没有这个力使飞控平衡,飞控会一直给三号电机命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切换到手动,依然有这个问题,固件也重刷了。应该确定这个飞控故障了吧?

手动还这样?那就只有重新刷遍固件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不是 油门中位?是1500啊

你遥控器的最高最低还有中点和飞控的设置对吗 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遥控器的最高最低还有中点和飞控的设置对吗 检查一下

都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还这样?那就只有重新刷遍固件再试试

betaflight重刷还是这样,找不到cleanflight的固件在哪儿下载啊

网友B:
你加这个群,群文件里有,4984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这个群,群文件里有,49844

换回了CF,问题解决,看来是BF的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这个群,群文件里有,49844

也不算是解决吧,逃避问题了,BF依然存在问题。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与BF何干

楼主:
我也很纳闷。BF刷了多次都是这样,我刷回CF就没这个问题了,难道说我下的BF有问题?是在论坛里有人分享的百度云,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C:
你用的配置器為1.9.0.在configuration項目有air mode.須關掉或改手動控制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配置器為1.9.0.在configuration項目有air mode.須關掉或改手動控制試試看.

试过air mode.比angle稍好一点,。但我需要自稳模式啊

网友:
换个版本的固件再来

网友D:
进bli看看4个电调的数据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进bli看看4个电调的数据才得

电调的数据可能造成BF固件抽疯而CF固件正常吗。我其实还是想用BF的

网友E:
你确定 手动模式也是这样吗?如果你用BF测试每个电机都没问题,BL测试电调也没问题 那明显就是你遥控 和飞控之间 存在问题,自稳模式下 电机是不可能全部一致的,如果某个电机转速非常高的话 那就是你的飞控不在水平 所以在不停的调整。手动模式下 你不动油门 电机是不可能一直加速的(因为手动模式 飞控是不干预油门的,除非电调或者遥控信号有问题)。所以我问你是否确定是手动模式? 还有加速度计校准是否做过? 你用最新的固件和软件 在PID 界面 会有机子的模拟姿态 以便于你排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 手动模式也是这样吗?如果你用BF测试每个电机都没问题,BL测试电调也没问题 那明显就是你遥控 和飞 ...

谢谢。姿态我看了的,没问题,加速计校准是不是一进去那个姿态校准?还有别的地方校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姿态我看了的,没问题,加速计校准是不是一进去那个姿态校准?还有别的地方校准吗?

http://pan.baidu.com/s/1pLrgV4B
提取码: mvf
你下个中文版的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姿态我看了的,没问题,加速计校准是不是一进去那个姿态校准?还有别的地方校准吗?

你没有中文版吗?加下站内好友 我给你发地址, 发帖子里要审核好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没有中文版吗?加下站内好友 我给你发地址, 发帖子里要审核好久

好的谢谢

网友F:
你好 我也是個新手初玩穿越機,我有F3 飛控,黑蟻飛塔F1 ,共兩部機,我都有跟你一樣的問題發生,
是在拆槳用控加油時會看見電機不一致轉動,特別三號機會一直衝到2000。當初我都以為是飛控出問題。

後來發現裝槳試飛是完全沒問題的,你信我試試裝槳起機一下。至於是什麼問題會導致這種狀況,我猜測是飛控接收到加油信號,
但又找不到離地高度信號而做成混亂,你試試加油時另一隻手拿著機機上下移動看看,你會發現會有分別。
(如果有錯請高人旨教,我只是想分享一下自己經驗,看看可不可幫到樓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也是個新手初玩穿越機,我有F3 飛控,黑蟻飛塔F1 ,共兩部機,我都有跟你一樣的問題發生,
是在拆 ...

我就是装桨试了第一次就没飞起来,后来就一直拆桨测试的。我找到了官方的BF固件,有600多kb,但我之前刷的那个只有100多kb几乎确定是固件问题,待我有时间试一下这个600多kb的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也是個新手初玩穿越機,我有F3 飛控,黑蟻飛塔F1 ,共兩部機,我都有跟你一樣的問題發生,
是在拆 ...

不对,之前那个是384kb记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也是個新手初玩穿越機,我有F3 飛控,黑蟻飛塔F1 ,共兩部機,我都有跟你一樣的問題發生,
是在拆 ...

之前那个是官方3.01,最新的是3.10

网友:
解决了么?

网友G:
是不是给点油,3号电机慢慢自己给油,一直到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给点油,3号电机慢慢自己给油,一直到2000

是的,它会自动涨,我刷回CF就好了

网友H: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桨都废了一堆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好 我也是個新手初玩穿越機,我有F3 飛控,黑蟻飛塔F1 ,共兩部機,我都有跟你一樣的問題發生,
是在拆 ...

我试了装桨测试,结果原地翻滚,炸了我一堆桨了,没解决前'再都不敢装桨了

网友:
控自生问题。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试过air mode.比angle稍好一点,。但我需要自稳模式啊

air mode是会有这种现象的,禁用掉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air mode是会有这种现象的,禁用掉试一下

air不是手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试了装桨测试,结果原地翻滚,炸了我一堆桨了,没解决前'再都不敢装桨了

装着桨测试我一般都在床上慢慢推油,或者用手按着

网友I:
引用 楼主:
air不是手动吗

手动模式是acro 或者rate. 在BF里,只要不在自稳(angle) 半自稳(horizon)模式,就默认为手动模式。
Air mode我见有人翻译为漂浮模式,就是即便油门关到零了,PID仍然起作用,也就是说,你不打油门,打副翼,他就在地面翻起来。
你的问题应该就有可能通道没有准确对中1500,加上加速度传感器没有完全校平造成的。关掉air就行,这是个新功能,做某些动作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动模式是acro 或者rate. 在BF里,只要不在自稳(angle) 半自稳(horizon)模式,就默认为手动模式。
Air m ...

所以那些大神的freestyle是acro模式飞的还是air mode飞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那些大神的freestyle是acro模式飞的还是air mode飞的啊?

两者不冲突,air是一个附加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它会自动涨,我刷回CF就好了

吧油门舵微调到1500就好了

网友:
正常的,把飞机拿去了晃一晃,每个方向都是低下去的电机加速,就没有问题。

网友:
很高兴得告诉你~~只要你是空转的话 所有人都有这种情况,只要你的遥控器中点和行程,电调油门行程校准过(DSHOT除外),能飞起来 就没问题....这种空转某个电机或者多个电机自己加速到最大油门是正常的,说是手动模式,其实飞控还是有介入的,这种应该算了震动导致的飞控修正错误。

网友J(2017-04-15):
我也是3号电机自动加速,在BF里测试正常,华科尔D10控,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3号电机自动加速,在BF里测试正常,华科尔D10控,怎么解决?

你试下能飞起来吗,能飞起来就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确定 手动模式也是这样吗?如果你用BF测试每个电机都没问题,BL测试电调也没问题 那明显就是你遥控 和飞 ...

分析真到位

网友:
我之前有台250也是这问题是BF3.1.5的,今天刷了BF3.1.7没事了,真奇怪。

网友K:
引用 楼主:
换回了CF,问题解决,看来是BF的bug

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现在未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情况和你的一样,现在未解决,

刷回CF也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试下能飞起来吗,能飞起来就没问题。

飞起来就翻

楼主:
保证电机螺旋桨转向没弄错的前提下多刷几个固件试试

网友H:
我的一架装机完成后也遇到3号电机发疯,bf里测试给别的电机推油的时候3号马达也会动一下,邪门了

网友:
海陆军俱乐部欢迎你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pan.baidu.com/s/1pLrgV4B
提取码: mvf
你下个中文版的看

老哥,能不能给个中文版的,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之前遇到过,用最新版的bf英文软件,重点是电调协议别选错,dshot150的时候就是一个电机转,dshot600,重新校准油门行程,我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很明显是遥控器校准问题,通道油门中立点没有在1500

网友:
学习一下,顺便帮顶!

网友(2017-07-14):
我的也是,3号电机自动加油,求解?

网友L:
我为此烧坏了三号电机和四合一电调,是在校准油门行程的时候,原因就是我换了电调协议。但商家的淘宝页面上明明写着支持该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为此烧坏了三号电机和四合一电调,是在校准油门行程的时候,原因就是我换了电调协议。但商家的淘宝页面上 ...

应该说换电调协议也不会烧马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控判断三号电机方向需要一个平衡力,但是你没有装桨,没有这个力使飞控平衡,飞控会一直给三号电机命令 ...

这只是测试电机的,都还没飞飞控是不会补偿输出的,正常的4个都是一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说换电调协议也不会烧马达啊

这是你飞控有问题,换一块就知道哪里的问题了,飞控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实飞就翻,最后把油门最高降到BF默认的1900就恢复正常了。猜测是电调固件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