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天雪地吐血求救: F3飞控问题,解锁后直接快速起飞!!!

楼主(2017-01-22):
F3飞控问题,解锁后直接快速起飞!!!

小弟使用CC3d没有问题,但是使用F3飞控始终没有找到门槛。

目前的现象是:平地通电正常,拨动开关解锁后飞机直接垂直快速起飞,无奈只好锁定任其自由降落。(起飞速度太快无法控制)。

自我测试及已经尝试的解决办法;

1、已经按照论坛各位大神的设定流程设置了F3飞控、调整了电调中位和行程。

2、在桌面上、不安装螺旋桨的情况下,解锁后马达怠速转动正常,挪动机体马达会有相应速度变化。

3、目前配置是F3飞控 配 好赢四合一、或者F3配iflight四合一、或者F3配ZTW电调,此外使用F3的黑蚁一体塔式飞控也有同样问题。

4、马达是银燕普通马达 2205、2204,kv2300 。电池是3s双天。遥控是地平线,分别测试过使用卫星和pwm。

5、以上第4点配置,在CC3D环境中都正常。

网友:
欢迎加入我们部落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油门通道反了? 还是接收机的线没焊对

网友A:
不在地面站里看看各个通道是否和打杆动作一致就上桨起飞是很正常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在地面站里看看各个通道是否和打杆动作一致就上桨起飞是很正常的错误

油门应该都是对的。否则不会不上桨的时候怠速正常,您再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B:
感度太高了,尤其是P。初始值调低点,慢慢往上加

网友:
关掉怠速呢?重来次固件,重新做。带桨固定好飞机,做好安全措施链接地面站看什么原因呢给了油门

网友:
开了air模式?

网友:
你好:
  是否能夠將你的配置器上個照片以便了解是否設定問題.

网友C:
最低油门值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低油门值太大了吧

晚上我回去调小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太高了,尤其是P。初始值调低点,慢慢往上加

p您一般推荐多少合适?

楼主:
air模式是什马?

我一般都用自稳的。

air模式有什么区别吗?可否帮我讲讲?

网友D:
CC3D没问题用F3就出事,肯定是按着CC3D的思维装机调参的,看看飞控的设置方向和一个一个检查电调序号和电机转向。先卸桨,上电池,在BF地面站里,看最左边配置选项里,观察左上角的图,记住电机电调的序号。
然后进入最左边电机选项里,单独拖动1,2,3,4号电机控制条,观察飞机上的电机序号是否正确,转向是否正确。

网友A:
不翻的话肯定不是电机顺序错误。问题一定是出在遥控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3D没问题用F3就出事,肯定是按着CC3D的思维装机调参的,看看飞控的设置方向和一个一个检查电调序号和电机 ...

电机序号和螺旋桨选装方向都是对的。

您再帮我分析分析?

再问一个,飞控我用尼龙螺丝固定的。是否需要用减震座或者双面胶固定? 机身抖动会影响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序号和螺旋桨选装方向都是对的。

您再帮我分析分析?

希望你能提供一些地面站各参数的截图,还有飞机的照片让大家帮你。

网友:
1、重新校准下油门行程,F3里面就能做;
2、放到水平地上,重新校准陀螺仪;
3、先勾选上Motor stop,不要让它解锁就转;
4、在先不用自稳模式,用手动模式,如果没问题,再调自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希望你能提供一些地面站各参数的截图,还有飞机的照片让大家帮你。

好,回头我发截屏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