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选什么飞机好在线等

楼主(2017-01-22):
想入坑选什么飞机好在线等。看论坛目标暂定380、450L、470

网友A:
什么基础?附近有人教你吗?有的话他飞什么飞机? 你工具、遥控器、充电器都齐全吗?

网友:
模拟器入门比较好
如果要选那就450吧 380 450L 470都不适合新手,要配件便宜的最好

网友:
投资高多旋翼,米少固定翼

网友:
450或者450l。 炸鸡频繁配件便宜是重点

网友:
飞机无所谓,亚拓 泰式 飞越 富丽都可以,关键控和充电器要整好的

网友:
450pro机身舵机布置,不太合理,维修不太方便。

网友B:
sab 380炸鸡的话配件太贵了,可以考虑一下gaui x3,冰人改装套件也快出来了

网友:
一个也每选对,x3

网友C:
哪个配件便宜选哪一个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基础?附近有人教你吗?有的话他飞什么飞机? 你工具、遥控器、充电器都齐全吗?

会飞伟力的小鸡

楼主:
引用 网友B:
sab 380炸鸡的话配件太贵了,可以考虑一下gaui x3,冰人改装套件也快出来了

380配件好便宜的,X3好贵哦特意看了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个配件便宜选哪一个

这句话真好,真理啊

网友:
X3 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450,470。

网友:
自己喜欢哪个选哪个

网友:
塑料版的,然后零件分得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80配件好便宜的,X3好贵哦特意看了下

380配件很贵的,尾管稍微一炸就坏,但外形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