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飞hcp100,mcpx,977,xk110,各种爽飞 ……

楼主(2017-01-22):
d7e飞hcp100,mcpx,977,xk110,各种爽飞   ……这是我所爽飞过的小机,但是 ……
前一降将藏了好久的mcpx拿出来飞,发现一会儿就掉频,一会儿就掉频  ……各种无耐……
能对上频,在20厘米之内各种正常,但是20厘米之外就要掉频了,本人试过了网上所有的d7e对频mcpx的方法以及注意事项,还是频繁掉频,最后个人猜测认为是原厂的高频头被电烙铁的高温给搞坏……
有没有类似情况的小伙伴呀??????
原厂高频头未打开过盖,未短接……请各位老师指教……不甚感激...

楼主:
窗台边上,三块mcpx主板在晒太阳……

楼主:
DSMX协议能对上频,只是将控拿开20厘米之后就掉频,掉频之后拿回来放旁边又能对上频 ……

网友:
住的地方风景真好!羡慕羡慕

楼主:
今天试了试88 元的接收,基本断定是原厂高频头功率损坏了……

网友A:
楼主 mcpx 怎么在某宝搜  求关键词

网友:
似乎LZ除了MCPX之外,用这个控飞的机子都不是用的原厂高频头,这么看来的确是高频头出了问题。20cm的距离基本就是做range test的时候高频头功率未修改的时候能够控制的最大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mcpx 怎么在某宝搜  求关键词

淘宝上的mcpx很少,我的是mcpx和hcp100的杂交机,有四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的mcpx很少,我的是mcpx和hcp100的杂交机,有四架!

哦哦感谢感谢

网友B(2017-05-05):
引用 楼主:
窗台边上,三块mcpx主板在晒太阳……

LZ,你的无刷电机是白色的?几时买的?现在买的是黑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的无刷电机是白色的?几时买的?现在买的是黑色的。

这是我二手收的自带的!我因为场地原因固转直之后除了刚开始买的第一架  hcp100 ,之后的 mcpx,977,110,都是收二手的!享收那种拆拆装装修修补补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二手收的自带的!我因为场地原因固转直之后除了刚开始买的第一架  hcp100 ,之后的 mcpx,977,110 ...

我也是二手收来换,我和你一样,喜欢修机的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二手收的自带的!我因为场地原因固转直之后除了刚开始买的第一架  hcp100 ,之后的 mcpx,977,110 ...

能否分享一下配置文件?

网友:
D10和D7E,永远的神控!

网友:
能出个mcpx主板吗

楼主:
可以,我下午去找早上飞丢的冲浪者FPV

网友C(2020-11-07):
引用 楼主:
可以,我下午去找早上飞丢的冲浪者FPV

老哥可以分享一下D7E的110配置文件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哥可以分享一下D7E的110配置文件吗

我是捡高手改好的控来飞,我的控从未连接过电脑,,,所以帮不了你,其实如果混控是主板自己完成的,控的设置非常简单,如果是要靠发射机混控,那就头大
我现在也还差一台全能的D7E,能飞sfhss和Hisky协议的,上次被我摔得那台能飞Hisky,就差sfhs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捡高手改好的控来飞,我的控从未连接过电脑,,,所以帮不了你,其实如果混控是主板自己完成的,控的 ...

噢没事,我自己调好了哈哈哈

网友:
D7E能一控多机,确实乐趣多,更多的乐趣的是把市场淘汰的航模配件用起来,让他们活过来,最近用MCPX BL主板改在130X,终于爽飞了双无刷,大一号的hcp100S ,也可以称它为Blade130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