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快更高更强]OMNIBUSF4SD飞控经验分享

楼主(2017-01-22):
先上板子:

注:这是某宝可以买到的山寨版
原版:https://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2801694-Omnibus-f4-pro
先来看看简介(原版):
SPI Gyro MPU6000
  SPI接口mpu600陀螺仪加速剂
On-Board OSD (controllered by Betaflight, FC over SPI bus)
  板载OSD(可以用BF调参软件控制,通过SPI接口与飞控连接)
MicroSD Blackbox
  黑盒数据保存至SD卡
Baro (BMP280)
  气压计
F4 Processor (F405)
  F405处理器
5v3a SBEC
  自带5v3A的BEC
Built-in Current Sensor
  板载电流计
On-Board Video Filter (only can supply 5V to VTX and Camera)
  板载视频滤波(只支持5v输出到 图传及摄像头)

接下来看看接线方法正面:

背面:

电源接入: 电池正极接入<BAT+>(正面),负极接入<GND>(背面),电源支持范围2-4S。
接收器接入:
PPM与SBUS接口相同,都在<J7>(正面)
摄像头接入:
<J17>(正面),注意:RAM为正极,AGND为负极,电压可选
图传接入:
<J16>(正面),注意:RAM为正极,AGND为负极,电压可选
注:RAM的电压由<J3>(背面)的跳线决定,如果<J3>的RAM端与5V短接则<J16>与<J17>的RAM输出为5V(有稳压滤波)
如果<J3>的RAM端与VCC短接则<J16>与<J17>的RAM输出为电池电压(无稳压滤波)
电调接入:
<J14>1号电机,<J15>2号电机,<J13>3号电机,<J12>4号电机(均在正面)
注:如果要使用电流计及Mah监测功能,请保证电调或分电板的输入从<MOTO_VCC>(正面)引出,而不是从电池引出
BB响:<J2>(正面)

固件:
使用Betaflight调参软件刷入,类型为OMNIBUSF4SD
注:该版为新版本,还无稳定版本,轻勾选[show unstable releases]否则无法看到固件。

未完待续...

网友A:
有几个问题想问问看:)
1。)某宝上有个是没有电源模块的。请问这电源模块的功能是什么?是不是BEC?
2。)<J17>和<J16> 的RAM怎样可以输出VCC(4s)电压?是不是一定要用有电源模块的飞控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几个问题想问问看:)
1。)某宝上有个是没有电源模块的。请问这电源模块的功能是什么?是不是BEC?
2 ...

1,bec 。如果电调带bec就可以用不带电源模块的。
2,j3跳线决定。如果想输出电池电压就跳vcc,反之跳5v。不过如果不带bec跳5v好像是无效的。

网友:
omnibus f3用户飘过,不知f4升级在哪里

网友:
已经飞了两个多月了....

网友B:
坐等翼飞家的REVO BEE F4....MPU6500,秒开32K!OMNIBUSF4是固件的名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坐等翼飞家的REVO BEE F4....MPU6500,秒开32K!OMNIBUSF4是固件的名称而已。

我买的iFlight的mini F4,25孔距的,感觉设计太无人性,电调、飞控都没有Bec要自己另加,5V焊盘一大堆,电调输出焊盘蚂蚁大小,接收机、BB焊盘凌乱,不知怎么设计的。

网友:
翼飞算了吧,dshot30a重启问题搞好没?我新鸡就因为这个试鸡时高空炸鸡,一台新鸡报废了

网友:
电压输入只有2-4S?

网友(2017-02-25):
J4那个插座是干嘛用的,买来不知道该怎么搞这个就

网友:
感谢楼主的好贴!这已经是OMNIBUS F4飞控比较详细的资料了。

网友(2017-03-29):
想问一下你用的什么调参软件 刷的什么固件 我的f4串口打开保存重启就自动关闭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麻烦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C(2017-05-22):
請問此款有人安裝過Buz 與 GPS 部份??
gps 部份連接 j5 port
buz 直接裝
都無法Work
謝謝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此款有人安裝過Buz 與 GPS 部份??
gps 部份連接 j5 port
buz 直接裝

BB响:<J2>(正面)

网友C:
我用此款紅黑線接J2 也不行

2017-6-3 下午

Matek 3 In 1 Battery Monitor-Discovery Buzzer

Matek 3 In 1 Battery Monitor-Discovery Buzz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此款紅黑線接J2 也不行

直接接有源蜂鸣器就行了。注意别接反

网友(2017-07-05):
OMNIBUSF4SD飞控,我买了一块,搞了两天,终于能飞起来,调试太费心了,现在还在飘荡中,抽风也正常,发抖不用说,电机控制太灵敏有时候1-2个不转很正常,平衡太灵敏总打抖,搞了好多次参数,总是无法达到平稳线性,现在把所有的探测器关了,只用陀螺仪,还是飞不好,一会就没有姿态了,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完好,估计得花上几个月来推敲。

网友(2017-08-26):
刚入了这款飞控,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bec 。如果电调带bec就可以用不带电源模块的。
2,j3跳线决定。如果想输出电池电压就跳vcc,反之跳5v ...

X宝无电压模块说的是没有电流计吧~~~~

网友D:
在用,刷了CF v2.1.0,双8K爽飞中。

网友E(2017-12-25):
j6跟j9呢?

网友F:
奇怪,gps不知道装哪个port

网友G(2018-11-16):
你好楼主,F4 V3飞控有原理图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