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皮带松,高速自旋,打算换轴传动

楼主(2017-01-22):
今天在家里飞250,之前飞机飞了大概三四十个电了,一切正常。一块电飞到一半时,突然感觉有一点甩尾,觉得不妙,于是把飞机对尾,3秒钟后飞机不锁尾,高速自旋,立马松油掉在床上,未损失。之前还没有遇到过高速自旋,速度实在太快了。看来还是买轴传来换比较好一点。

网友:
好久没见250了

网友A:
听说250皮带易断,您这个机一般皮带能用多少起落?

网友B:
传动比不合理,转速过高发热老化,无解。只能改直传或轴传了

网友C:
亚拓的250没玩过,天龙的玩过一段时间,用天龙或飞越的皮带,冬天不到20起落就断了!

250,确实不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说250皮带易断,您这个机一般皮带能用多少起落?

之前有部250是轴传动的,飞丢了,这架皮带传动是新装的,飞了不超过50次,还没换过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动比不合理,转速过高发热老化,无解。只能改直传或轴传了

有道理,是感觉皮带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拓的250没玩过,天龙的玩过一段时间,用天龙或飞越的皮带,冬天不到20起落就断了!

250,确实不好搞定 ...

之前用GPRO,尾巴折腾了很久,后来换了个215才搞定,不过在屋里也不敢自旋。这次狠心换了MB,飞起来就很稳定了。在家里也能过一瘾。不过这个皮带传动我是不敢用了。

网友:
250 改軸傳??省省吧,建議你還是常常巡皮帶就好

网友:
家里玩250还不如搞个微型机

网友D:
别搞250了,浪费钱就算了。。。主要是浪费精力和时间。。。除非特别喜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搞250了,浪费钱就算了。。。主要是浪费精力和时间。。。除非特别喜欢折腾

没有时间去外面玩,就想用小机家里飞飞过下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时间去外面玩,就想用小机家里飞飞过下瘾。

250在家玩 破坏力有点大

楼主:
最后一天买了轴传波箱。

网友E:
250在家也不敢飞

网友:
轴传如果炸了就很麻烦了,还是比较喜欢皮传,容易更换,备了好多皮带

网友:
妈呀,好像看看这个小细轴是什么样子的,会不会很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