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串联需谨慎!

楼主(2017-01-22):
电池串联需谨慎!

昨日用两块5200 3s 的电串联跑船,偷懒就只给其中一块儿接了电压回传

结果电压3.6的时候电调就低压保护了,当即上岸检查

没想到另外一块儿只有单片3.0左右了

估计是两块电池内阻差距太大,导致一块过早放完电

图为回家测的电压

网友:
这种东西应该让专业人士来说明清楚比较好,而不是纯粹地靠经验

网友A:
这是空载测得的电压值,带负载时肯定还要比这低的多,这组电池基本是报废了。要选择两组放电性能一致的串联使用。

网友:
回压3伏以上应该还能用,不过内阻会变大一些

网友:
是 电信一致性要求高

网友B:
不是内阻差距太大,而是容量差距太大。内阻差距大只会增加充电过程中的平衡时间,对放电影响较小,影响放电的是最小片电池的容量和电池组总内阻。

网友:
这就很专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内阻差距太大,而是容量差距太大。内阻差距大只会增加充电过程中的平衡时间,对放电影响较小,影响放电 ...

楼主不会傻到用两块标称容量不一致的电池串联起来用,当然标称值和实际值有轻微差距也是正常的。那么楼主的两节电池在同样的情况下为何出现了压降不一致的情况呢?你提到了容量不一致但却不是内阻不一致,我无法理解为何这两者不能做到统一?标称容量为5200mah的电池,其容量降低了,难道内阻不会增加?实际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理论上说电池内阻越高,则放电时消耗在电池内部的电量就越多,相对应的能释放出来的电量就越少,我没有看到它们之间有任何的矛盾之处。咱们在论坛发帖子回复别人的时候,难道不应该抱着负责任的态度为对方提供有用的信息么?如果态度非常坚决但信息却带有明显的误导性,这就不好了。

网友D:
楼主的测电器在“马云”哪里叫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会傻到用两块标称容量不一致的电池串联起来用,当然标称值和实际值有轻微差距也是正常的。那么楼主 ...

电荷守恒。两块电池串联,一块放了多少,另一也放了多少。而且楼主回家测量的电压是离线电压(空载)内阻不影响离线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测电器在“马云”哪里叫什么?

是frsky的电压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荷守恒。两块电池串联,一块放了多少,另一也放了多少。而且楼主回家测量的电压是离线电压(空载)内阻不 ...

我理解的是,串联的时候,各元器件上的电流是一致的,而功率等于电流的平方乘以电阻,即I^2*R,故电阻大的器件上功率大,同一段时间内放出的电量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空载测得的电压值,带负载时肯定还要比这低的多,这组电池基本是报废了。要选择两组放电性能一致的串联 ...

我也觉得电池要报废了,不过也没鼓包,昨天充满去试了下,船的极速和续航时间都没下降,还挺幸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荷守恒。两块电池串联,一块放了多少,另一也放了多少。而且楼主回家测量的电压是离线电压(空载)内阻不 ...

哥们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么?你每次都能做到答非所问我也是真心佩服你。

1.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跟“电荷守恒”有什么联系?根据百度百科,“电荷守恒定律是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之一 。它指出,对于一个孤立系统,不论发生什么变化 ,其中所有电荷的代数和永远保持不变。电荷守恒定律表明,如果某一区域中的电荷增加或减少了,那么必定有等量的电荷进入或离开该区域;如果在一个物理过程中产生或消失了某种符号的电荷,那么必定有等量的异号电荷同时产生或消失。” 电池在放电过程中,电荷的流动也就是电流,其方向总体来说是从电池流向用电设备。在模型当中,电能的转变主要(但不全是)包括内能和动能,内能的消耗包括电池内部以及各种外部的部件(包括连接电池和电调,连接电调和电机的电线,以及电调内部的各种元器件等等)上因为电流通过而产生的热量;而动能则比较直白的是通过电机来转化,当然电机内部也有一部分内能的损失。所以简单的说,电荷的守恒,是指电荷从化学电极具有电势差的两端向用电器(包括电池内部有内阻的部分以及除此之外所有回路中会消耗电能的部件)转移的过程。咱能别张冠李戴么?

2. 如果你是想找个电学术语来解释“两块电池串联,一块放了多少,另一也放了多少”,我觉得你应该用串联电路当中电流处处相等来解释。模型界所谓的放电量,是以毫安时(mAh)或者安时(Ah)作为单位的,以楼主的电池为例,5200毫安时等于是在以持续5200毫安的电流进行放电一小时所能释放出来的电量。实际使用过程中当然电流是不可能不变的,总是随着电压的降低电流越来越小。但无论如何,根据我在1当中提到的,普通模型中,电池电荷的转移主要为包括内能和动能,动能不必赘述,但内能是包括消耗在电池内部和外部各种存在电阻的部件上的。电池的内阻越大,难道不是消耗在其上的能量越多,因而能被释放出来的电能就越少么?我在下图当中用一个简化的模型来解释,实际电池的结构显然比这个要复杂得多,但并不影响我的解释。

图中IR1为电池1的内阻,U1为电池1的电极两端的电势差,IR2和U2则对应电池2的相应数值;R为外部用电器的电阻,I为整个回路当中的电流。在这个电路当中,电流处处相等,假设I=5200mA 且一直保持这个电流,那么这个回路放电半个小时,两块电池从化学电极释放出来的电荷量应该均为2600mAh,总量为5200mAh,这没有错。不过,看好了,这些电量不是都去了外部用电器R,而是根据IR1,IR2,和R的值的大小按比例分配的,为啥?你想想啊,它们三者的功率(I*IR1,I*IR2,以及I*R)不一样,消耗的电能显然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地说第一颗电池放出的电量一定等于第二颗,如果IR1远大于IR2,则第一颗电池自身就消耗了很大一部分能量了,何来二者放出的电量相等的结论?而这,跟“电荷守恒”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3. “楼主回家测量的电压是离线电压(空载)内阻不影响离线电压。”这话本身没错,但是跟我说的有何关系?我们测电压不就是在测电极两端的电势差么?

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抱着谦逊的态度虚心接受别人的建议和意见,以一颗平和的心态来进行人际间的交流对我们自身的提高是有很大帮助的。如果总是试图东拉西扯以此来为自己造势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我爱模型这个论坛无论大家的学历专业背景如何,喜欢钻研的朋友还是很多的,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为别人提供帮助,而不是用不正确或者不相关的信息让人看得云里雾里从而造成误导,这不是一种严谨的作风,需要改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么?你每次都能做到答非所问我也是真心佩服你。

1.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跟“电 ...

如果图中电路是I=5200mA 持续1小时,那么两个电池都放出5200mAh 而不是都是2600mAh.

你的图片电路是串联,那么流过电阻的电量为5200mAh 那么两块电池的耗电量都是5200mAh
5200=5200=52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图中电路是I=5200mA 持续1小时,那么两个电池都放出5200mAh 而不是都是2600mAh.

你的图片电路是 ...

我说的是持续半小时,看仔细了,半小时是一半的电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图中电路是I=5200mA 持续1小时,那么两个电池都放出5200mAh 而不是都是2600mAh.

你的图片电路是 ...

此外,注意你之前回复当中说的是“两块电池串联,一块放了多少,另一也放了多少。”如果你指的是电池释放出来被电调电机消耗的电量的话,显然电池1和电池2是不一样的,因为电池1本身消耗的电量要比电池2多,实际上消耗在电调和电机上的电量显然是电池1比电池2要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是持续半小时,看仔细了,半小时是一半的电量。。。

抱歉我看错了,半小时那就是2600mAh。

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如果两块电池的实际容量一样内阻不一样那么放电完成断电之后静置电压是一样的,
如果内阻一样容量不一样 那么放电完成带电和断电后电压都不一样。

内阻不一样导致消耗在电池发热量不一样,那么电机会因老化电池此内阻出力减小。而放完电断电后,电压只取决于电荷量占电容量百分比。

比如一个5200一个5100内阻一样 放掉5000断电之前可能是3.5 3.3 断电后3.7 3.5
而都是5200而内阻一小一大就是断电前3.5 3.3断电后3.7 3.7。
所以说比较严谨的说法解释一块放完电一块没放完那就是如果使用之前都是同样充满。那么放完电的电池容量比没放完那个小,内阻可能不一样可能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此外,注意你之前回复当中说的是“两块电池串联,一块放了多少,另一也放了多少。”如果你指的是电池释放 ...

电压*电流*时间=能量

电流*时间=容量

如果两块内阻不一样(1小2大)的电池串联放电那么
U1<U2
I1=I2
t1=t2

U1I1t1<U2I2t2

I1t1=I2t2
因为内阻大的电池相同电流下 输出电压更低。
所以说内阻大的电池功率小,相同时间输出能量小。但是如果容量一样 那么内阻大的电池就是在放出相同容量放出更少的能量,因为更多能量自己发热了。

““两块电池串联,一块放了多少,另一也放了多少”严谨的说应该是一块放电mAh多少,另一块放mAh也多少。那块内阻大的放出能量Wh比内阻小的更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电流*时间=能量

电流*时间=容量

我对你本楼和上一层楼的回复表示赞同

网友E(2017-03-09):
为啥不做个3串3的平衡转接头呢。。。lz太大意了。

顺便分享一下前天我的糗事,两3s接着并联平衡头保存,昨天要用24v电,直接插上了串联转换头。。。

网友:
猜测2个电池之间容量差别在5%~10%之间,如果是我跑的话,就3.75  3.73就回来了,不用拿到太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做个3串3的平衡转接头呢。。。lz太大意了。

顺便分享一下前天我的糗事,两3s接着并联平衡头保存,昨 ...

然后就烧手指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做个3串3的平衡转接头呢。。。lz太大意了。

顺便分享一下前天我的糗事,两3s接着并联平衡头保存,昨 ...

哦,平衡头也可以做个3串3的啊,马上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然后就烧手指

哈哈哈,幸亏我动作快,,其中一个平衡头连都公头四根针全部熔断!当时我下巴都掉到地上了,还好电池没报废,暂时没怀孕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平衡头也可以做个3串3的啊,马上做一个。

对啊,3串3不就是6s么,买俩3s公头和一个6s母头,焊上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对你本楼和上一层楼的回复表示赞同

二位的误解在 “电量”vs “能量”,capacity vs energy,mAh vs Wh。
串联的电池,放出的电量的确是一致的,但放出的能量是内阻小的那个较大。

网友H:
不知道LZ的电路布置是怎样的。我跑船见过不少类似的情况,多数是因为两块电池的处境不完全对等:
*)只有其中一块电池接了BEC,驱动舵机和接收机等,因而放电更大。
*)只有其中一块电池接了电显、BB响、回传、测速GPS、data logger、散热风扇、水冷泵...等,他们也要耗电的,虽然不大。出问题的常见于接好了电在一旁聊天,放置了较长时间。
*)双电机驱动,两块电池分别驱动左右。两边的耗电量不可能完全相同,因而电量消耗进度也出现差异。
....
....
除此之外就是电池原因了,容量差距,新旧混用,不同批次。。。

楼主(2017-04-25):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LZ的电路布置是怎样的。我跑船见过不少类似的情况,多数是因为两块电池的处境不完全对等:
*)只有 ...

按这个分析应该就是电池本身的区别导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