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7-01-22):
汽油船放的时间长了,起泡了,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把泡磨掉,重新刮腻子,喷油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泡磨掉,重新刮腻子,喷油漆

泡多了,自己也不会喷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泡多了,自己也不会喷啊,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那就别管。只是难看。只要泡没破没啥事。

网友B:
磨掉,补灰找平,重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掉,补灰找平,重喷

没那技术喷,有带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技术喷,有带喷的吗

去找当地汽车喷漆店,一般三百左右就能搞定

网友:
这船又不是很宝贝,何必花钱折腾呢。既然没破相就不要处理了。

网友:
如果上面的话就不用管了,只是影响一点美观。下面的也这样的话把气泡的漆给扣了磨平

网友:
用针把气泡扎破放气,然后注入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