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9怎么玩Vortex250Pro???

楼主(2017-01-22):
请懂的人帮看看,接收机有无接错通道?还是说这个控玩不了这个飞机?接收机已经对上频。但是接CF调参遥控器没反应。难道肥鲨不支持DSM2?

网友:
弄个小卫星就行了,一般接在UART3口上,3.3V供电自已另接就行。
我就是这么干的,DSM2或DSMX都行。

网友:
DX9新固件有专门针对四轴的介面了。

网友A:
你的接收机不行,肥鲨出来那根线是BUS线,或PPM,你得用支持BUS或PPM的地平线原装接收机!

网友:
或者用这个

网友B:
你的这个接收机可以用,我也是这个接收机。
你需要用pwm模式接线,简而言之就是每个通道一接一条线,第一通道(油门)接白、红、黑的线,后面几个通道依次接下来。

你的飞控是什么? 如果是CC3D请依次接线,至少接到第5通道位置。

如果是F3,请网上找一下,pwm接线的图片很多。

如果是调参时候遥控器动、接收机没有反应,你一是看是否插上动力电池(千万不要装螺旋桨)、二是看下对频。

我也是地平线玩家,大家可以一道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接收机可以用,我也是这个接收机。
你需要用pwm模式接线,简而言之就是每个通道一接一条线,第一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接收机不行,肥鲨出来那根线是BUS线,或PPM,你得用支持BUS或PPM的地平线原装接收机!

AR6600的接收机可以吗?我还有这个接收机。

网友:
下载驱动程序,不然解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