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 6000的电池,从3.8充到4.2,大概会充里多少电?

楼主(2017-01-23):
想看看自己买的电池容量够不够,这个数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100%                4.2
90%                4.13
80%                4.06
70%                3.99
60%                3.92
50%                3.85
40%                3.78
30%                3.71
20%                3.64
10%                3.57
0%                  3.5

网友:
这个和你3块串联电池电压差也有关吧,不可能都是3.8吧

网友:
大概一半,所以电池平时3.85V叫半电保存。

网友B(2017-03-09):
引用 网友A:
100%                4.2
90%                4.13
80%                4.06

所以说比如bb响设到3.5甚至3.4,落地后还剩3.65以上就算正常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0%                4.2
90%                4.13
80%                4.06

出处呢?误人子弟。实际容量和电压完全不是线性的关系,3.8-3.9能冲进去的容量是4.1-4.2的2倍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出处呢?误人子弟。实际容量和电压完全不是线性的关系,3.8-3.9能冲进去的容量是4.1-4.2的2倍以上。

...

你仔细看看我的数字算一下再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说比如bb响设到3.5甚至3.4,落地后还剩3.65以上就算正常是吧?

我一般设置到3.6V,安全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看我的数字算一下再回复

你发帖前仔细确认过么?包括这条。
我费点力气总结下实测情况吧(停止充电静置1 5分钟后电压)
4.2     100%
4.06    90%
3.98    80%
3.92    70%
3.87    60%
3.84    50%
3.80    40%
3.74    30%
3.68    20%
3.55    10%
3.00     0%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帖前仔细确认过么?包括这条。
我费点力气总结下实测情况吧(停止充电静置1 5分钟后电压)
4.2     1 ...

首先各种电池之间的差异你不能忽略,你的测试结果可能是基于你所拥有的电池,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来说,你应该是测了若干电池取的平均值。我简单比较了一下你的数据和我的数据,差异其实并不大,比如在3.84V-3.85V,剩余的电量大约是50%,3.98V/4.06V时的电量约在80%等等。针对不同的电池,这样的数据也会有一定的偏差。给出这个数据的意义不在于提供精确的理论(不同厂家生产的电池,充放电以及剩余电量的曲线天差地别),而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完全没有“误人子弟”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