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电脑电源改造锂电充电电源

楼主(2017-01-23):
如果身边有不用的电脑电源,可以拿来做锂电充电器的供电电源,能省则省嘛
公司的旧电脑上拆下来的电源
记得先看铭牌,看电压、功率等是否合用。我的充电器是SC608,可用12V供电,最大功率150W,这个电源12V主输出最大电流14A,输出功率足够了

多余的线去掉,大部分线都是用烙铁从焊点连根除掉不留线头,但有两根地线是减掉的,因为所有地线共地在一个焊点,减掉的线用绝缘胶布或者热缩管处理一下防止短路。
把PSON接地,这样一插上电源就会自动“开机”供电
12V线和GND分别焊接香蕉头正负极(正好两根线并成一股,单根的话看着怪单薄的)

改造后

电源的针脚定义大同小异,比较细的信号线(5个单排)中,绿色线是PS ON,将它接地就可“开机”
电源输出线黄色是12V,黑色是地线
当然还是最好搜一下电源型号看看能不能找到说明书最靠谱

其实途省事的话外壳都不用拆,直接把信号线中的绿线和黑线短接,然后把输出端的黄线和黑线接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高手啊 真高科技 就是一点都看不懂~!  赞

网友:
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小充电器用电脑电源可以,大充电器就不够用了。

网友A:
航嘉的电脑电源配合Una9这么用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一直用电脑电源的,用坏两个了,12V22A的。缺点有点大,占地方。

网友B:
你这是双路12V的,一起用的话就更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双路12V的,一起用的话就更厉害了。

一路刚好够用,充电器只有150W

网友:
608用12v输入好像是限制了最大功率120w,而且充4s的话处于升压状态,效率没那么高

网友:
早都用上了

网友:
早就在使用服务器电源,同时带三台充电器,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