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飞控

楼主(2017-01-23):
正常刷固件是刷不进去,短接boot能刷固件,但刷完后无法进入设置。不知道是刷的步骤有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A:
刷入后不能设置,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B:
刷完断开boot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完断开boot了吗?

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入后不能设置,截图上来看看。

晚上上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断开了。

重装驱动试试?用zadig刷回usb serial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装驱动试试?用zadig刷回usb serial

有没有具体操作呢???

网友:
刷bf,短接,插电,短接线拔掉,再刷,上面四个都选上,不行了再短接,或者重启电脑,都可以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操作呢???

短接boot,连接电脑,开设备管理器,正常的会在usb那里显示STM32 bootloader,再打开zadig,上面选list all devices,然后replace driver,看地面站,com口会显示dfu,然后就可以刷了。还要在地面站勾第一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短接boot,连接电脑,开设备管理器,正常的会在usb那里显示STM32 bootloader,再打开zadig,上面选list a ...

感谢,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