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DT Q6 Plus 300W 迷你充电器试用感受

楼主(2017-01-23):
前言
去年12月上旬的某一天,当我正在RCGroups的“电池充电器”板块闲逛的时候忽然看到了Banggood(BG)在论坛招募iSDT新款充电器Q6 Plus的测试员。那段时间楼主完全沉浸在对充电器的痴迷状态,自然不会放过这个体验新产品的机会,于是提出了申请。BG的Tobey很快给我答复,并向我了解了一下我曾写过的测评。在看过我的帖子之后,他决定邀我参与测试,并很快在BG上给我下了单。当时的状态是无货,需要等待。我本以为等待一周也就差不多了,怎奈这一等就是一个多月,直到本月15号才发货。就在昨天,这台飞跃重洋充杭州发来的充电器终于到了我的手里,也就迫不及待的开箱测试。Tobey邀请我写的测评需要发布在RCGroups以及Helifreak这样的国际模型论坛上,按照承诺,我会在稍后撰写英文版试用体验发到对应论坛,不过在此之前,自然是要先和祖国的模友们分享一下自己在测试这款充电器时的心得体会,供各位参考。

开箱
中国邮政,黑色的塑料袋包装

包裹内容:充电器

对于这么个小玩意,用这样的泡沫包裹几圈基本是万无一失了,保护很到位

哈哈,拿出来咯,这玩意真的很小巧

到底有多大呢?和iPhone 6S比较一下看看

剥去外衣,个人感觉包装很精致也很紧凑

微软雅黑?

Q6 Plus,最大功率300W,最大充电电流14A

安全注意事项

哈哈,终于看到这个小可爱啦

盒盖内侧采用了海绵保护,保证不会划伤屏幕(当然,屏幕本来就不完美,见后方吐槽)

改变,由此开始!

正面是中文的简介

反面是英文版,一开始以为只有中文版。。

屏幕正面的贴纸目的是为了保护运输途中屏幕不被划伤,完全不可能作为常规的屏幕保护膜来使用,因为上面全是字。。。。

拿开小可爱之后发现下面还有一对XT60的插头,这似乎是之前的型号所没有的

原装正品Amass,做工非常好!

除了插头还附带了两颗小盖子,这样就不需要再用热缩管包裹了

小盖子中间是分隔开的,用了这玩意会让接头处变得很美观,可以说在Q6当中搭载这样的插头说明iSDT很用心,也积极听取了用户的建议,这里点个赞!

简洁的外观设计,无法想象这小东西能够提供高达300W的充电能力。。

与它的大哥们不同的是,Q6将侧面的旋钮改成了一键飞梭,放到正面屏幕的下方,这样的设计让整个面板显得更协调一些,与620的空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机身采用前低后高的设计方式,使得用户在阅读时可以更方便的看到屏幕上的数据。右侧包含两个接口,一个是XT60的充放电口,另一个是平衡头插口。这个插口设计比较有特色,做到了一个插口可以适应从2S到6S不同电信数的电池

机身后方为散热风扇出风口,据我观察,除了在启动的时候会转一下之外,基本也就在放电的时候会转,平时都很安静

左侧为电源输入口以及固件升级插口,后者需要特制的数据线,楼主目前还没买,打算自己DIY一个

底部是序列号以及四个橡胶防滑垫,防滑固定效果很好

贴膜已撕

等等,这是什么?我发誓膜撕掉之后我根本没有触碰到屏幕!

换个角度看看,显然是贴膜之前操作者的指纹啊,iSDT你要我怎么说你?!

好吧,手指纹也没啥,咱用极度柔软的微纤布擦一下不就行了么?艾玛,这是塑料还是豆腐?走了指纹来了划痕?

正面看看,真的很明显啊,对于这个屏幕的外壳,我是非常的失望。你要不就别在保护膜上印字,既然印了,显然膜是不能留的,否则没法看清屏幕。但是膜撕了,你这个面板的材质经得住日常使用的磨损么?东西还没用,已经看到了划痕,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啊!

只能从这个角度看看来自我安慰了

我的三台充电器放在一起比一下大小(iSDT Q6、iCharger 406 DUO、Dynamite Passport)

这是一台内置电源的200W充电器,已经刷了我的NEO版固件

我怀疑406的屏幕外壳材质也很软,一擦大概同样是划痕,但人家至少保护膜上没字(虽然出厂也是一大堆的划痕),不用撕掉也可以正常使用

前戏
由于Q6本身的接口与常规充电器不一样(这应该也算是“改变”的一个部分吧),必须先对连接线做一下处理才能试用。楼主的主力电池均为XT60插头,所以输出端无需改变可以直接用。但对于输入端的公头XT60,一开始没想太多,因为手头有条香蕉头转XT60公头的线,既然充电器附带了两颗母头,这就简单了,直接把两颗母头连起来不就成了。于是就这么干了,后来发现这样做有点不妥,因而后期又做了调整,具体内容参见帖子的后部。

给线头上锡。。这里用的是10AWG的线,显然是没必要这么粗,一般12AWG就够了,但家里没那个型号的,干脆用10AWG的来顶替

为防止过热,焊接时要插上对向插头

搞定!

戴套看着就是不一样,美观很多啊

本次测试的电源,为自己轻度修改的HP服务器电源,12V 62.5A 750W

直流输出端

散热风扇和交流电插口

与电源连在一起的样子

通电之后充电器会叫一声并且风扇也会转大约2秒左右

待机状态下长按飞梭键进入系统设置界面,可以设置最大输入功率、最低输入电压、背光等等参数

这台充电器的系统参数设置显然不算丰富,但已经够用

大家最喜欢的语言设置,可选择中文

系统版本号

看到设置项当中有系统自检,于是就试了试,没想到系统提示不要接电池

好吧那我就把电池拔掉,没想到还是不行。这让我想到了NEO版B6充电器固件,若屏幕提示拔掉电池的话,只要我拔了,程序就会自动开始,不会要求重新进入才行,这一点iSDT需要改进。

就在我重新进入该测试之后,大概运行了几秒钟,自己忽然又提示说断开电池,可我的电池在哪里??

充放电测试
本次测试所用的电池为一颗四年前买的3S 1300mah LiPo电池,虽然时间有点久,但实际上用的也不是很多。

多合一的平衡头非常方便,无需转接板

先看一下待机状态下,Q6电池电压测量的准确度

万用表测试第一颗电芯

第二颗

第三颗

由于Q6只能显示两位电压,因而总体精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没什么好抱怨的。

Q6有三个程序可以选择:Charge、Storage、以及Discharge,均自带平衡模式。系统允许自定义截止电压以及充放电电流,这里选择6A充电,大约相当于5.5C。

电流上升速度很快

短短十几秒已经到了设定值了

充电时的画面,显示各电芯电压

往下滚一下飞梭,可以看内阻,至于准不准,后面有更多测试

再下一页是当前的输入输出的电压和功率以及温度等信息

非常喜欢这个进度条,以百分比的方式显示电池的充电程度

进入恒压阶段涓流充电

快速充电阶段完成,进入精细平衡阶段,此时如果急用可以停止充电

用万用表测试电压,注意:这个电池岁数比较大,因而从充电器拔下来之后电压会有一定的下降。这是第一颗电芯的电压

第二颗

第三颗

把电池再插回充电器看看电压

总体感觉充电速度还不错,因为我的电池比较老了,所以平衡比较慢,但充完之后平衡度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下面为了对比,将同样的电池放到差不多3.85V左右,在iCharger 406上做同样的充电测试,看看充电的时间和充完之后的电压。

采用同样的12V电源

用406的保存模式放电,同样的电池,内阻值和Q6测出来的有偏差

保存完成的电压值,作为充电测试的起始电压

同样以6A充电

充电中

充电过程中的内阻值

功率、温度等信息显示

进入恒压涓流平衡阶段

充电完成,电压值差别不大,但是平衡度稍好一点

作为参考,这是刷了NEO固件的Dynamite Passport测出的内阻值

1S电池充放电测试及遇到的问题
说实在的,像Q6这样的迷你充电器最大的优势在于它的体积,非常小巧也很轻便,特别适合外场充电。同样的,我给它的定位是在外场用一块2200mah的3S电池作为供电,给我诸多的1S或者2S的小容量(150mah~300mah)电池充电。众所周知,很多测电器对于1S电池的支持度都不够好,主要表现为,对2S及其以上的电池测电压的准确度较高,但对于1S电池则偏差较大。那对于被我主要用来充小电池的Q6来说,它对于1S电池的支持度又如何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测试了地平线Nano CP S所用的1S 150mah电池的充电情况。简而言之,不大理想。

首先做一下转接头,为了充小电池做准备

由于最初做线的时候,没找到完整的JST插头,就拿这个代替一下

完成的样子

结果晚些时候又找到了一个完整的插头,于是重新焊了下,不过下面的测试都是用原先的插头完成的,应该是没有影响

在充电之前,用万用表测试电池的电压,3.803V,标准的保存值

接上充电器,电压显示为。。4.0V?与实际电压差了整整0.2V!

值得一提的是,充电过程中屏幕下方显示的电压是准确的,不知何故。。

用保存模式放电到3.85V,但万用表显示3.884V

而充电器竟然显示4.1V?神马玩意儿!

下面用电池作为供电进行测试,这也是未来我主要的使用模式

由于没有接平衡头,因此在充电前会有提示,问是否使用非平衡模式,选择是才能继续

充电完成,显示电压为4.2V

万用表测试4.17V,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但是与充电器的显示电压有偏差

那么刷了NEO固件的Dynamite Passport对于1S的支持又如何呢?要知道这就是个精装的B6充电器啊!

非常准确的测出了保存到3.81V的1S电池的电压值,我能说啥呢?

看来Q6对于1S的支持不是很好,主要表现在电压的检测偏差太大,达到了0.2V!这样的话,基本我想将其作为外场充电器充1S电池的打算基本落空了,就算勉强可以充电,我敢飞么?我根本不知道准确的电压值是多少啊!此外,Q6在充电完成时屏幕显示的电压值和实际电压值也有偏差——其显示值均为4.2V,而实际上大约在4.18V左右。而在iCharger 406当中,虽然充电完成电压也在4.18V-4.19V之间,但其屏幕显示的数值与实际值还是一致的。我并非拿两个完全不在一个价格范围的充电器做精细对比,我只是希望表达一个观点:如果待机状态的电压检测是正确的,为何充电完成时的电压就出现误差了呢?希望这都是软件的问题,可以通过后续的固件更新来解决。

1S电池补充测试
看到有朋友回复提到关于1S不接平衡头电压测试不准的应对方法,我今天针对此特意重新焊接了那根转接线,加入了平衡头,如下图所示:

充电的时候同时插入充电线(动力线)与平衡头

这下电压检测正确了

以1.2A的电流充电,但由于这节电池为300mah 1S电池,容量较小,很快电压就达到了4.2V,进入恒压阶段。此外有个问题是内阻依然没法显示。。

小电池的充电功率好小,Q的很

从3.80V开始充,到快速充电完成,用时14分8秒

大约又过了十几二十秒的样子,整个充电过程完成

通过我用万用表监测电压发现,即便此时显示充电完成,充电器依然会根据电压的变化进行小电流的充电,以保持电压的稳定。万用表测量的值基本在4.18V~4.24V之间跳动。

把电池拿下来之后测量值约为4.18V,当然我这节电池岁数也不小了,应该是正常的压降。

同样的线放在Dynamite Passport上测试

虽然可以测内阻,但显然这个值不正确,太高了,究其原因,应该是和我的连线于接头较多有关,线阻大概已经远大于电池的内阻了。。

文末的优缺点当中,我也根据补充测试的结果做了更新。

其它
iSDT Q6总体来说是一部不错的充电器,特别是它的外观设计很漂亮,体积也很小巧,同时还能支持最高300W的充电功率,价格也很划算,基本没什么好挑的了。如果能把1S电池的电压检测问题解决了就更完美了。不过有一点我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屏幕值得我吐槽。其实换成玻璃面板或者稍微耐磨一点的面板,成本能提高多少呢?此时市面上还没有针对这个型号的屏幕膜,无奈楼主只能自己裁了。。

这次用的膜是之前Acer平板上多出来的一片,平板出了,这膜也就没用了

比划好大小,做出标记

把四个角剪掉

下方的飞梭,我直接用刀划了个矩形

不完美,但总比没有好

上面提到了输入线的问题,一开始制作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后来看到别的模友的接线方式,感觉应该调整一下,于是拿出一条iCharger 406自带的充电线以及HXT接头,开干!

简单说就是把这根母头-母头的连线断开,一头与香蕉头充电线相连,另一头与香蕉头母头相连

焊接完毕

套上套子

套子稍微长了点,这样公头插进来接触面稍短,所以用电磨打磨了一下

这下看着舒服了

给两节电池并行充电

10A毫无压力(楼主这次没用24V电源做压力测试,回头再说吧)

电源风扇很安静

最后,想着这小可爱来我们家加入这个模型的大家庭,怎么也得给它弄个小窝吧,于是拿出了从一元店买的手提工具盒,简单布置了下,就是它的栖息地了。

长度大概在30cm左右

Made in China,实在想不明白,这玩意怎么能只卖1美元。。

背面

里面看着还挺规整的

我在想能不能给它弄个板,中间挖个洞,把充电器露出来,这样这个箱子直接就成了一个即插即用的充电盒了。。

总结
通过简单的试用,这款充电的优缺点都很明显,简单罗列一下:

优点:
1. 小巧轻便,非常适合外场充电
2. 工业设计不错,外观漂亮,程序操作界面也很直观明了
3. 屏幕材质很好,明亮且可视角度高,比iCharger DUO系列那个手机屏好了很多很多
4. 最高300W的功率在这样小巧的充电器上真的很少见

不足:
1. 对1S电池支持不好(在补充测试当中,我将平衡头引入1S电池的充电线,现在可以准确检测电压了,只是内阻依然无法测试,希望新固件可以解决)
2. 充电完成时显示的电压始终为4.2V,与实际电压有偏差
3. 系统自检时会错误的检测到电池
4. 屏幕外壳材质耐磨性很差,一碰就会有划痕,同时又没有对应的屏幕保护膜,用户体验不是很好
5. 飞梭键虚位较大,感觉有点松松垮垮
6. 只能设置一组充电参数,无法像其他主流充电器那样提供多组参数设置(这个不算是问题,仅与设计理念有关)

暂时先写到这里,想到了在更新吧!希望这个试用报告能对各位有些帮助!

网友A:
很赞的测评,看看这充电器你能用多长时间吧,,,isdt吸引我的就是体积小,据我所知这就是成立一年半的小公司,产品虽然吸引人,但性价比一般般,还是一块钱一w的性价比,而且有各种bug,朋友也充爆过电池,我觉得就是充电过程中电压监测不准,另外厂家群各种踢人,不接受任何改进意见。我选择icharger

网友:
评测太棒了

网友:
评测真走心

网友B:
没有测试其它功能,没有测试满功率/电流输出能力,没有测多S充电精度,没有测试效率,写了那么多行字,实际内容并不多啊
根本就不是“详细适用”

网友C:
楼主有心了····· 这个充电器要充1S电池的话要做个平衡线 和动力线并上 四线连接 这样检测电压才准确 而且要等充电界面完全变蓝才充满 充其他电池倒是非常爽 再一个就是最好升级到最新固件 就能充满了
PS 楼主祖传贴膜好手艺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赞的测评,看看这充电器你能用多长时间吧,,,isdt吸引我的就是体积小,据我所知这就是成立一年半的小公 ...

希望可以用的久一点吧,性价比看你的侧重点在哪里了,这机子主要卖点就是体积小巧携带方便,而且功率也还算大。电压检测不准的问题期待能够通过固件升级来解决。iCharger主要是上市时间久了产品相对更成熟一些,bug也都修的差不多了,感觉可靠性更好一些,当然价格也要高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心了····· 这个充电器要充1S电池的话要做个平衡线 和动力线并上 四线连接 这样检测电压才准确  ...

哈哈,多谢提醒,我的确疏忽了,只是为啥连B6系的充电器都不需要插平衡头就能准确测出1S电压而这个新产品却需要这么做我有点不解。看来我的转接线还得再折腾一下

贴膜是搞得多了而且楼主本来又是强迫症,所以弄得还算凑活吧。固件升级就真的没办法了,现在没线啊 刚刚订了个四线的耳机插孔,到了之后改一下再升级,看看新固件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测试其它功能,没有测试满功率/电流输出能力,没有测多S充电精度,没有测试效率,写了那么多行字,实际 ...

谢谢你的提醒!我本人是希望能做更详细的测试,但无奈时间有限,目前只能到这一步了,回头有机会再做进一步的测试吧。为了避免误导,我修改了标题。

网友D:
这电源电压低点,不能充6s全功率。楼主406并充板不错,小巧,是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电压低点,不能充6s全功率。楼主406并充板不错,小巧,是买的吗?

的确,因为最大充电电流为14A,我估计最大输入电流也就在这个数值附近,假设也是14A的话,12V的电源也只能提供168W的功率。充3S电池应该是足够了的,6S就比较够呛了。当然6S电池我只用406来冲,我给它配了两块12V电源,串联起来为24V,最大电流为62.5A,应该是足够用了。并充板是买的,几美元,很便宜,不过用起来很方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多谢提醒,我的确疏忽了,只是为啥连B6系的充电器都不需要插平衡头就能准确测出1S电压而这个新产品 ...

我想起来了但是我忘了把它写进我608的评测里面了:那就是端电压测量偏高。
表现是你插片3S进去,你会发现不插平衡头电压略高于插平衡头读出电压。意味着充多S时充电器不测量端电压而是通过平衡头测单电压然后相加,所以说iSDT也就没把端电压测量装置精度做那么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电压低点,不能充6s全功率。楼主406并充板不错,小巧,是买的吗?

这iSDT最令人不爽的就是丝毫不提要达成最大输出功率输入电压多少V以上。608没写 620没写 这个还没写。

网友E:
406,只有平衡头怎么充1s和2s锂电池?

网友F:
引用 楼主:
的确,因为最大充电电流为14A,我估计最大输入电流也就在这个数值附近,假设也是14A的话,12V的电源也只 ...

这个惠普 g6 的 串联方法 楼主分享下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起来了但是我忘了把它写进我608的评测里面了:那就是端电压测量偏高。
表现是你插片3S进去,你会发 ...

这个真是有意思,我的Dynamite是端电压测试很准,但是每块电芯的电压反而会发生温漂等问题,不知道这玩意儿固件能不能解决,还是娘胎里带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iSDT最令人不爽的就是丝毫不提要达成最大输出功率输入电压多少V以上。608没写 620没写 这个还没写。

似乎很多充电器都不说,不过一般单通道的充电器,最大输入电流和它的最大充电电流基本是一致的,双通道的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6,只有平衡头怎么充1s和2s锂电池?

406不支持平衡头充电吧,所以只有平衡头是充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惠普 g6 的 串联方法 楼主分享下呗。谢谢

参考我的帖子:iCharger 406 DUO 开箱、轻度试用及惠普服务器电源简单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