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迷你穿越机F110空心杯四轴

楼主(2017-01-23):
乐迪以物美价廉著称,印象非常好,所以出了迷你小飞机第一时间报名入手。唯一蛋疼的是顺丰到付undefined。刚到手,趁阳光好赶紧先来一发照片。

2块600毫安的1S电池,一个充电线,一套备用桨。

电机是8520空心杯,桨是55mm的2叶桨。

使用一根皮筋来固定电池。

和我的HALO合照undefined

正面大头照

侧面照

菊花照

再侧面照

鸟瞰照

掀起你的盖头来undefined

这就是乐迪的飞控,因为不支持地面站,所以,没有USB接口也没看到常见的F3F4的CPU。

对频,紫色SBUS信号灯

机型选择多旋翼模型

F110升降在四轴里也就是前后方向,默认是正相,我另外的飞机升降是反向,习惯性未改,起飞炸鸡,到手第一炸。所以。。。建议看下你的是否是正相。undefined

5通道姿态选择

油门拨动到右下角解锁

两摇杆外八字拔动到底是校准。

需要注意的是这小飞机不能拿到手里插电池,一定要放在地上插,否则加油门会往一边飘。

因为家里有FX798T,所以没有买摄像头,到手发现飞机装不了FX798,宽度够,高度不够,放不下。只能双面胶粘顶盖上FPV了。所以提醒三,如果你要玩FPV,记得买配套的摄像头。

不含电池38g

加上电池起飞重量53g,

建议:
1.上盖板可以用1mm的板,底板最少需要1.5mm~2mm的碳纤维才行。8520空心杯的动力还是很强劲的,不需要太考虑重量。
2.出地面站板本,最好F3的CPU。
3.改改电机的固定结构,炸鸡容易伤电机。

视频:

一个人拍视频太蛋疼了,这小飞机吧右手离不开遥控器,否则运动范围就像视频里的哪样。飞机的自稳高度还可以哦。因为用习惯F3的地面站。拍摄视频的时候忘记使用遥控器的方向微调。

飞机偏移的情况,到手接收机是靠右安装的,建议拆开上盖把接受用双面胶粘在飞控中间位置(如上图)。这样可以减轻偏移,但要真正解决问题还得换厚点的底板和电机的固定方式。

网友A:
单片机估计是f103t8u6,其实就是naze32变种。

网友B:
楼主很贼啊,称重量故意不拍完,让人不知道有没有包括图传摄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贼啊,称重量故意不拍完,让人不知道有没有包括图传摄像

拍的就是前面啊。菊花又不放摄像头。有什么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估计是f103t8u6,其实就是naze32变种。

我是认识F1F3F4这种CPU。。。这个飞控我都不知道那个是CPU。这小飞机主打自动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