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勋机 经典直驱450PRO继续升级

楼主(2017-01-23):
乘着过年放假,手里的飞机都需要维护了,优先把功勋机保养并小升级
450系列里最经典的还是PRO,结构紧凑外加性能可靠更重要是炸机成本低,是直机模友的居家必备机型。
这台450PRO虽说是万国牌,不过也算是集450之大成了,先上图吧

机身是飞魔士PRO直驱机身,比现在的470L,可以算直驱版450的先驱了,3156舵机和蓝色舵臂,这么多年了,虚位基本木有啊

冰人款红黑旋翼头 漂亮+耐炸,冰人皮带尾管座外配亚拓尾桨和尾单推,只要拧一个机米就可以拆下尾轴,维护非常简单,唯一的缺点就是单推的尾桨夹会有虚位,不过飞起来一点问题都木有啊

这次的升级在这张图里,大家来找茬呗。维护更换全机轴承后,外加这次的额外升级,手转大桨夹,丝般顺滑的感觉还有就是静音 静音 静音啊
大半天的工作就值了
最后预祝大家新春快乐!

网友A:
今天下午出去飞450PRO和470L。各飞了4块电,感觉很不一样。感觉470飞3D,线性更好。不过,论情怀,绝对是450。

网友:
吼吼 ,我也有一台,经典伴随我

网友B:
飞魔士也算先驱???

网友C:
3GX~!能用3GX正常飞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魔士也算先驱???

以前的450级别直驱,应该还有TG450 KDS450 BEAM E4这几台吧,不过我特别指出的是飞魔士的这款可是能兼容绝大部分450PRO结构的直驱,毕竟450PRO有着无可比拟的产品普及优势,我不清楚还有哪家针对450PRO有过直驱的改装件了,所以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双色尾桨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450级别直驱,应该还有TG450 KDS450 BEAM E4这几台吧,不过我特别指出的是飞魔士的这款可是能兼容 ...

是个好产品。先驱至少furion450早得多。

网友B:
楼主中联是哪款?

网友:
450就是拿来炸的,什么牌子配件便宜,就什么牌子

网友D:
自己加了第三轴承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中联是哪款?

RJX的,觉得这个中联配合冰人的大桨夹最顺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加了第三轴承座?

还是中将观察仔细,原先的情况下,大齿盘加皮带轮有后拉力,导致大齿盘总是略微倾斜,这次的改装应该能缓解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是中将观察仔细,原先的情况下,大齿盘加皮带轮有后拉力,导致大齿盘总是略微倾斜,这次的改装应该能缓 ...

这个改动对这种直驱结构的应该有很大改善,主轴你订做还是自己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改动对这种直驱结构的应该有很大改善,主轴你订做还是自己改的?

就是标准PRO主轴,我把孔到顶长的部分(大约4mm)装下面,把铝皮带轮的下方磨短,另外由于侧板的结构,为了美观起见,不让第三轴承座太露出,最后安装成这个样子,大约有2-3mm的主轴嵌入第三轴承中,如果有更长版本的主轴,效果会更好

网友E:
坚持用3gx的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3GX~!能用3GX正常飞都是高手

能用3G正常飞的才是高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中将观察仔细,原先的情况下,大齿盘加皮带轮有后拉力,导致大齿盘总是略微倾斜,这次的改装应该能缓 ...

主轴应该够硬的。倾斜是斜齿造成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就是标准PRO主轴,我把孔到顶长的部分(大约4mm)装下面,把铝皮带轮的下方磨短,另外由于侧板的结构,为 ...

请问第三轴承座怎么弄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应该够硬的。倾斜是斜齿造成的可能性更大。

我的看法是和轴承有关系,轴承本身就是有公差和间隙的,直驱就是相当于把主轴一直往后拽,再加上拉力点相对靠下,现在有第三轴承做支撑点,后拉力会相对每个轴承小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第三轴承座怎么弄得

就是450PRO的标准主轴座,切掉2个前伸臂就OK了,侧板上的孔要小心点打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坚持用3gx的不多了!

除了尾巴会偶尔回弹,其他都还觉得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看法是和轴承有关系,轴承本身就是有公差和间隙的,直驱就是相当于把主轴一直往后拽,再加上拉力点相 ...

如果是公差,那么不论力矩大小都能让主轴倾斜角度到达极限,加不加直驱尾是一样的。而没有直驱尾的情况下尾驱动齿和电机齿对齿盘施加的力还是同向的,若按你的解释倾斜会更大。
塑料齿盘由于较软,斜齿产生的力矩使齿盘倾斜应该是更合理的解释。

网友G:
楼主,铝皮带轮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铝皮带轮哪里可以买到?

你可以先去卖飞魔士的那家淘宝店问问还有没有这个皮带轮的尾货
不行的话你再去找KDS450SV的皮带轮(这个肯定有货),不过最好先找店家或者模友问一下这个轮子的尺寸哦

网友H:
450pro 直驱,几乎是450的终极版本了,也想弄一台来着,前个月有坛友做侧板,可惜不知道从哪里买压带轮和皮带轮还有加长皮带,这个版本是我的梦想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H:
450pro 直驱,几乎是450的终极版本了,也想弄一台来着,前个月有坛友做侧板,可惜不知道从哪里买压带轮和皮 ...

除了皮带轮,其他的配件淘宝还有一家在卖,至少能搜到。皮带轮的话要么自己加工,要么去买KDS的,好像可以用

网友I:
这个也算是450直驱吧

炸鸡

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也算是450直驱吧

机器很棒,能告知侧板、皮带轮、压带轮、皮带之类的配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也算是450直驱吧

这个必须是直驱,不过这款侧板偷轻太过了,没减少多少分量,看着肚子空落落的,影响美观和强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皮带轮,其他的配件淘宝还有一家在卖,至少能搜到。皮带轮的话要么自己加工,要么去买KDS的,好像可 ...

年后我去问问,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货,我看坛友自行设计的侧板也不错,貌似比飞模式的更合理

网友:
必须顶pro我也有,便宜好飞,练习好

网友:
灵感来源

楼主:
这架450PRO的目标就是极限减重,连脚架都要作为结构件来算计,所以这样的设计自然有其作用。

网友:
主轴受力貌似很大呀

网友:
450SPORT入门 各种换,最后也是杂牌机,飞起来很不错,体验了直升机飞行后来入门500了

网友J:
这个机改得真好。前皮带轮哪家的呢? 皮带压轮,尾皮带轮,皮带  是一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改得真好。前皮带轮哪家的呢? 皮带压轮,尾皮带轮,皮带  是一整套?

这些都是飞魔士家的,不过首先你得有直驱的侧板啊,和常规450pro侧板不通用的哦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些都是飞魔士家的,不过首先你得有直驱的侧板啊,和常规450pro侧板不通用的哦

在楼主这个帖子的刺激下,收了一套pro直驱,四台4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楼主这个帖子的刺激下,收了一套pro直驱,四台450了

会值得你入的,以后450pro只用剩下这款就够了,皮传部分几乎不会炸坏,剩下就是常规的PRO易损件,成本最低了,维修也很容易

网友K:
求楼主帮我调450,飞一次炸一次连着炸了4次每次修好起飞噪音很大,起飞后1分钟不到就不受控了……然后就炸。

网友L:
Pro换个舵臂基本全拆光了

网友M:
你这都不是升级版,看看我这侧板,才是升级版,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楼主这个帖子的刺激下,收了一套pro直驱,四台450了

我这可以订购侧板

网友M:
引用 网友G:
楼主,铝皮带轮哪里可以买到?

我有所有的配件,需要可以找我。

网友M:
引用 网友H:
450pro 直驱,几乎是450的终极版本了,也想弄一台来着,前个月有坛友做侧板,可惜不知道从哪里买压带轮和皮 ...

这个已经不再是是梦想,可以实现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M:
这个已经不再是是梦想,可以实现了

全套多少钱?侧板,皮带轮,压带轮,带一条皮带

楼主:
引用 网友L:
Pro换个舵臂基本全拆光了

今天降落正好桨扫地把舵臂断了一个,上图看下吧,只要把后面的舵机座的俩螺丝拆下后就很容易拆舵臂了

另一个会稍微难点,不过一把小螺丝刀也正好斜着穿过去,舵机臂螺丝是十字的,斜着也能拆

升降舵机就不用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全套多少钱?侧板,皮带轮,压带轮,带一条皮带

加我Q361235391

楼主:
引用 网友K:
求楼主帮我调450,飞一次炸一次连着炸了4次每次修好起飞噪音很大,起飞后1分钟不到就不受控了……然后就炸 ...

都中将了啊,调机还有难度啊,另外现在还在放假中人在天津呢,过几天才回北 京
噪音大的话,你检查各个对转的齿轮和每个轴承就可以
不过轴传的天然声音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有所有的配件,需要可以找我。

多谢,有需要一定找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下午出去飞450PRO和470L。各飞了4块电,感觉很不一样。感觉470飞3D,线性更好。不过,论情怀,绝对是45 ...

买了个飞越450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中将了啊,调机还有难度啊,另外现在还在放假中人在天津呢,过几天才回北 京
噪音大的话,你检查各个 ...

中将。。。我就在飞了几年了,调机不会。。。。。
中将也有腐败的,哈哈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你这都不是升级版,看看我这侧板,才是升级版,好飞。

你这个不是升级版,你这个是BUG版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不是升级版,你这个是BUG版

各有各的特色,不一定你那款就很人性化,我有有的改进,翘尾设计早就加上了。有空可以看看我的碳板用料,比你们那个结实多了,螺丝上的再紧板子都不会变形,你们那款螺丝上紧了,板子往里凹,你可以试试。东西只有越改越好越人性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有所有的配件,需要可以找我。

怎么联系你?

网友:
老师,问一下,都是kbar,都是同一个遥控器,同样的电池,为什么450转速感觉比450l高很多。450l感觉飞的很柔,450飞起来弹的感觉。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2017-02-23):
引用 网友M:
你这都不是升级版,看看我这侧板,才是升级版,好飞。

你这个侧板装不来第三轴承座。如果皮带轮在上面,可以不用装。

网友(2017-03-29):
一代经典。。。。
值得收藏。。。。

网友(2017-08-25):
引用 网友H:
450pro 直驱,几乎是450的终极版本了,也想弄一台来着,前个月有坛友做侧板,可惜不知道从哪里买压带轮和皮 ...

侧板,压带轮,直驱轮,都有货了

网友:
手上有台飞魔士的直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