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大疆精灵二电池拆解,电芯全体没压复活帖二

楼主(2017-01-23):
关于大疆精灵的电池确实有点操蛋哈!

有时候开机红灯,不解锁,不妨试试电池插一下充电器,就能开机了,可放电,然后直接拆精灵菊花,

有时精灵二系列不认电池,不妨多启动几次电池,

或者灯带等等,都可以用来放电,看菊花里面的插头就能分辨精灵电池的正负极了,
满充满放试试效果就出来啦!

电芯一个,两个,三个等全体没压,别怕,拆,然后像这样做个线,测出来哪个电芯没电了,然后找个有电的电芯并他哥几秒,5秒就差不多了,不能长时间,会怀孕的呢

只要电芯达到1伏,普通的充电器就会认了,然后用下图的平衡头,小电流冲下平衡后充满,放电呢有问题参考一下上面的方法,应该可以解决的下图没按顺序,请大家找下哈!

如有不对的地方请回帖指出,学习了

楼主:
再补几张图哈

楼主:
还有基本的没说啊!就是如果你的电芯漏液了,破损了,严重了,那就表尝试了,

网友A:
请教一下,,那个壳子,咋拆啊,,难拆死了

网友B:
不过要注意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

(⊙o⊙)…!俺不是高手哈!活到老学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那个壳子,咋拆啊,,难拆死了

我的帖子有个有拆解顺序的你看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要注意安全啊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牛了!

没啥……

网友E(2019-01-23):
大油断电

网友(2019-03-09):
精灵2的电池我有一堆  Lz要不

楼主(2019-12-14):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那个壳子,咋拆啊,,难拆死了

补充一下电池板上r和gnd碰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