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各位老司机的鼓励

楼主(2017-01-23):
很感谢各位前辈的经验分享与鼓励,相隔千里各位前辈能如此鼓励新人,实在让我感到受宠若惊。一定会谨记前辈们的教导,好好坚持下去,练好这高大上的直机,以后多多向前辈们请教。再次感谢、、、、下面是新手  机子的布线,请前辈们指点、、、、

网友A:
电池串联线好长呀

网友B:
电池线建议减短点,要不直接插头接插头就好,你这个太长了

网友C:
3s+3s?哥们你人才

网友D:
两块电池太厚了吧,这样电池顶到了电机皮带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块电池太厚了吧,这样电池顶到了电机皮带轮了吧

我没搞6s的电池,每次飞时得先调好再固定电池,目前还没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3s+3s?哥们你人才

没办法啊,穷玩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线建议减短点,要不直接插头接插头就好,你这个太长了

这样都带不上头罩,都是光头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串联线好长呀

是的,没过多的注意这些!

网友E:
2个3s串联,头罩放不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个3s串联,头罩放不下了吧

是的,电池往后移的话,电机皮带轮耽误事!没带头罩飞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都带不上头罩,都是光头飞!

话说不带头罩炸起来好伤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不带头罩炸起来好伤的哦。

目前老老实实练悬停,也不炸鸡了,除非装逼的情况下,不按套路出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老老实实练悬停,也不炸鸡了,除非装逼的情况下,不按套路出牌!

的确,我经常炸鸡就是乱来的时候

网友F:
直升机 无底洞 正不是小老白姓玩的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升机 无底洞 正不是小老白姓玩的起的东西

用穷方法咱不玩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