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设置襟翼

楼主(2017-01-23):
怎么使用3段开关,设置襟翼0 ,50%, 100% 三种状态呢? 可以设置延迟放襟翼功能吗?

网友:
仔细研究说明书呗,设判断开关的舵量就好了,可以设置舵机速度,我14sg,只用直机了

网友A:
可以设置。亦可设定延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亦可设定延迟时间。

可以详细点说明,找了白天没找到。

网友B:
FUTABA的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TABA的什么型号???

T8FG  固定翼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T8FG  固定翼模式,

有说明书吗?我可以给你一份电子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说明书吗?我可以给你一份电子版的?

说明书就是百度上下载的,里面找过没看到相关类容。 曲线和延迟只有针对 油门通道的,没有针对任意通道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