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遥控器掉电好快啊,你们的恶斗怎么样?

楼主(2017-01-23):
RT,飞一趟掉20%-25%。充满去飞的,,,

网友:
电池废了吧!

网友:
我的飞完三个电池,遥控器好像还有一半左右电。

网友:
天气冷,电池性能下降吧?请问你那里气温是几度?

网友A:
看是用的什么手机
用苹果手机,遥控器不会对手机充电,遥控器续航时间就比较长。
用安卓手机,当把手机插到遥控器上时,手机就会被充电,遥控器的电就无故跑到手机里了,遥控器里的电池电量消耗就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用的什么手机
用苹果手机,遥控器不会对手机充电,遥控器续航时间就比较长。
用安卓手机,当把手机插 ...

没错,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的充满电也只能飞三块电池。

网友:
遥控器对手机充电蛮好,不然3块电池飞下来,控有电手机却没电了。

网友B:
我的御在家里图传好好的。为啥拿到室外就显示没有图传信号了,我这里是新疆喀什零下5度,是不是和温度有关,用的手机是华为mate9是不是安卓不匹配

网友:
飞完三块,还剩30%,大疆为什么不弄个可更换的电池呢?

网友(2017-06-03):
我飞三个电后,遥控剩下还有65%

网友:
这么小的遥控器机身,肯定不能和精灵的相比。差不多3块电,65%左右

网友(2018-02-10):
能否设定不向手机充电

网友:
我正想问这个问题。我用三星S8,遥控器就不断向手机充电,飞两个电,控电就用掉一格或两格,手机USB上选不充电US,总是选不上。用苹果手机试,就不会充电。难道大疆只用苹果手机测试,不用安卓手机测试的吗?我觉得这个完全从程序上解决。希望大疆重视。

网友(2018-04-27):
引用 网友B:
我的御在家里图传好好的。为啥拿到室外就显示没有图传信号了,我这里是新疆喀什零下5度,是不是和温度有关 ...

最好不要连安卓手机,太不稳定了,经常出现没有连接飞行器提示,但实际却连接着。

网友:
苹果好像年初还是充电的,每次都把手机充满,最近不充了,是不是升级了?还是大小USB口问题?我记得大口就充电的

网友:
昨天拉距离后,500米高度返航,苹果手机报警10%电量,然后图传就卡的不要不要的,坚持了一会儿关机了!!!遥控器还80%电量!最后是看着遥控器距离高度飞回来的!!想吐槽不充电的弊端!